请问JLC做金手指的价格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4-05-21):
准备设计一款mSATA的板卡,需要使用金手指,请问除了PCB样板的¥50外,还有什么费用?如何计算的?

网友A:
沉金工艺,加的钱应该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沉金工艺,加的钱应该不多

板卡金手指做沉金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卡金手指做沉金不行吧。

如果是打样的,用不着另外花钱做沉金工艺,直接普通喷锡工艺即可,我做过的。PCI-E接口,不用特别加钱。

楼主:
若想直接搞成金手指的呢?
例如mSATA固态硬盘的形式,用1mm的双面板、做10片,哪种方式的费用最省?

网友:
JLC貌似只做沉金吧,将工艺选沉金就可以了,会给你报价的

楼主:
沉金工艺,+100元

网友:
金手指是镀金工艺吧

网友:
沉金是化学附着方式,金层很软,不适合做金手指

做板卡金手指需要用电镀工艺,电镀层比较硬, 俗称 电金, 嘉立创只有沉金工艺,没有电金工艺

你需要找别的样板厂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