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事:DAC芯片手指触摸一下才正常输出(已解决)

楼主(2014-05-22):
目前用的AD5684做DAC,开始怎么折腾都弄不出输出,偶然情况下用手指压了一下芯片,竟然输出电压了,而且不压不输出,一压就输出····························
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汗………………

虚焊是不可能的,我都重新补过一次焊了 ,这个芯片是SPI通讯的,我设置断电设置好输出之后才触摸的,
而且 我是用它输出电压来控制AD654输出方波,在输出所要求的电压后 如果虚焊也不可能持续有正常的电压输出
触摸之后AD654的输出一直是正常的,所以不会是虚焊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你在楼主位明明说了 “而且不压不输出,一压就输出” 到三楼又非常肯定的否定了2楼的判断,不会是虚焊,没人能帮你,

楼主:
问题找到了,用无水乙醇擦干净引脚上的焊锡膏就正常了,以后还是得做好清洁工作啊··············

网友:
虚焊,肯定是的,不用怀疑了。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回帖,确实不是虚焊来着
可能也是描述不是很清楚,情况实际是这样的:
当我往AD5684里写入数据之后,万用表测不出输出电压,AD654输出频率也没变化;当我用手按一下AD5684之后在松开,万用表测到了输出电压,AD654输出频率变化了,而且持续正常输出
再次写入数据,情况依旧,万用表测电压没有变化,AD654输出频率也没变化;再按再松开,就正常变化了
如果是虚焊的话
AD654是根据输入电压的变化来对应不同的方波输出频率的,手松开也就不会正常输出想要的频率的方波了

网友:
认真的说:可能是接地,你试试用个绝缘的东西压,会不会好,不会好的话,把数字地接大地看看

网友:
不明觉厉             说白了还是焊接问题?

网友:
就是焊接问题呀

网友:
应该是阻容不匹配了或都是虚焊!

网友B:
引脚没清洁会出这问题啊,有点不明觉历。

网友:
QFN封装?中间的焊盘要接地的,只用烙铁不行的,要用风枪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脚没清洁会出这问题啊,有点不明觉历。

估计LZ省钱用的松香块。那种东西一热就会变成黑色的导电固体,必须清除之后才能用。免清洁的使用的是好一点的松香,所以比较难变黑。

网友:
LZ,分享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呀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所以焊接好的东西最好用洗板水洗下。

楼主:
问题竟然还是有,,,,,,,,,,,,,,,哎~~~~~~~·无语了
还是要摸

网友:
是不是那个使能的脚悬空了,感应一下就触发了

网友:
焊锡膏的问题,能不用最好别用

网友:
直接用焊锡自带的助焊剂,反复检查焊点后洗板。

网友C:
是吗?松香有这作用长知识

网友:
第一反应,虚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吗?松香有这作用长知识

不是松香的问题,是焊锡膏的问题。那种焊锡膏是用来焊接铁片的,有腐蚀性。最好用天然的助焊剂 比如松香

网友(2014-09-05):
这的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那按压和助焊剂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和25楼一样不明白用触摸怎么解决没洗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