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被镇流电路削平了底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22):
     采用如下所示的全波镇流电路:
     当输入端信号为正时,U8A是一个电压跟随器,有由于R26=R27,Vout=Vin;
     当输入端信号为负时,U8A输出为0,由于R26=R27,Vout=-Vin;

     但是一个峰峰值为2.3V的正弦信号接到这个镇流电路的输入端时,这个正弦信号的低端却被削平了。
     这两个波形都是在Input这端测量到的。

网友A:
严重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看不明白。。。。

接镇流电路后输入信号底部被削平了。

网友:
被钳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重看不明白。。。。

楼主:
这两个波形都是在整流电路的输入端哪一点测到的。
波形完整的那个是在没有接整流电路时测到的,
波形底部被削平了的那个波形是在接整流电路后测到的。

是整流电路影响了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