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生成代码】FTM既输出PWM,还要计算外部脉冲频率

楼主(2014-05-22):
芯片是MKE02Z64VQH4,
FTM2_CH0和FTM2_CH1输出两路PWM,
FTM0_CH1输出第三路PWM,同时FTM0_CH0还要对外部脉冲频率进行计数。
用KDS自带的PE,额,不懂怎么配置FTM0了

网友:
你可以用FTM2跟FTM1 输出三路PWM,可以用FTM0来做计数啊!

网友:
选择PWM_PDD,选择要使用的定时器,选择通道和输出端口,输入周期(时间单位),输入每周期波形开始的时间,选择输出的极性(这个貌似有时候不能选择)。OK

网友:
楼主可以按照2楼的说法,采用FTM2跟FTM1 输出三路PWM,然后使用FTM0配置通道为捕获。但是要注意,你输入的频率和你的FTM模块时钟要满足乃奎斯特定律。

网友:
至于FTM的PE配置,建议你使用init_FTM 这个模块. 选择三个这个,其中两个选择FTM2,FTM1每个配置引脚为PWM输出,最后一个选择为FTM0,配置引脚为输入捕获。
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