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ybox-1.13.3 make menuconfig后无法配置,求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2014-05-22):
busybox 1.13.3
make menuconfig
进入 Coreutils --->
后将不能退出来。其他项可以正常配置。

进入 Coreutils ---> 后不当是不能退出,还有就是所有选项配置操作都没有反应,连help也不行。

求指导,求解,求神回复!

网友A(2014-12-13):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不如直接改 .confi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不如直接改 .config

内核版本不匹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