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ARM连接引脚振荡的问题

楼主(2014-05-22):
FPGA与ARM的数据总线相连,FPGA端设置为输入,发现在引脚在没有数据传递时有振荡的现象,大概十几KHz的锯齿波,可能会影响导致误码。

原因可能是三态输入没有上下拉导致的不稳定?由于板子已经做好了 不能再加上下拉,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谢谢各位!

楼主:
ALTERA的cyclone IV系列FPGA可以配置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么?

网友A:
內部似乎可以上下拉的,在Quartus II裏看看。

网友B:
没数据的时候总线是高阻状态导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数据的时候总线是高阻状态导致的吧。

恩 可能是的 ,因为ARM端的DATA线也是双向的,当ARM端和FPGA端都没有数据的时候 相当于两端都是高阻态?

那么这种状态除了上下拉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解决呢?

Quartus 内默认的input脚是使能弱上拉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部似乎可以上下拉的,在Quartus II裏看看。

恩 看手册是有个弱上拉可选

不知道Quartus内默认的input是否使能了这个弱上拉呢

网友B:
如果有使能脚的话,就把使能脚拉一下,没有的话就拉总线时钟,这样DATA和ADDR出现杂波也不怕了。

网友C:
FPGA内部脚是可以配置成上拉的,不用改板子

网友D:
十几KHz的锯齿波基本上是开关电源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几KHz的锯齿波基本上是开关电源造成的

看起来不太像,其他的pin上没有,这些锯齿波峰值看起来刚好是到LVCMOS的VIH或者VOH判别电平,每个峰值都是一定的,所以我怀疑是三态门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内部脚是可以配置成上拉的,不用改板子

恩 多谢!
我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使能脚的话,就把使能脚拉一下,没有的话就拉总线时钟,这样DATA和ADDR出现杂波也不怕了。 ...

实际上我是用ARM的nGCS和nWE/nOE结合起来读写FPGA的,nGCS有效同时nOE出现上升沿会输出数据,而nGCS和nWE同时有效的时候数据写入FPGA

现在我测试把FPGA配置为输入,signalTap抓出来DATA上面很多毛刺,平时问题不大因为nGCS nOE不会有效,就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多谢!

网友E:
我觉得是因为ARM和FPGA两边都高阻造成的,在读/写时电平就会是固定的,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是因为ARM和FPGA两边都高阻造成的,在读/写时电平就会是固定的,不会有问题。 ...

恩 我也这么想的 但是就是不知道这种振荡会不会造成pin脚的损坏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