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地问题

楼主(2014-05-22):
请教。我的电机驱动片是用的17V供电。单片机是5V。能共地吗。

网友:
能共啊,不共地怎么控制?除非你用加了光耦隔离。

网友:
楼主担心共地会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楼主怀疑什么?

网友:
楼主能理解什么是共地吗?

楼主:
好吧,我就是多虑了。其实我想问,AGND和GND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就是多虑了。其实我想问,AGND和GND

你要问的不是AGND和GND,而是要问AGND和DGND

楼主:
是啊,模拟地和数字地。我的单片机和电机驱动片都接到GND了,没分开有问题吗。

网友:
一定要公地,并且电机或者舵机还要单独供电。

网友(2014-11-08):
共地之间不会有干扰码?我的超声波和电机共地了,干扰相当严重,不知道用什么方法隔离好一些

网友: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吧

网友:
和模拟地不一样,一般功率地和数字地干扰不是特别大,如果确实有必要可以中间加个隔离电源

网友(2015-05-07):
关于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共地方案这个有没有好的方案或者是比较成熟的方案,来说说,分析一下,帮助一下新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