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17-3.3输入突变之后持续振荡,峰峰值很大,有1V左右

楼主(2014-05-22):
我是新手第一次发贴,很多不懂请多担待。

如图所示。参照的别人简易的图。输入10uF电解电容,输出10uF电解电容和一个104的小电容。在输入是7.9V时输出很正确3.3V一点不差,用示波器打过(已经减去了示波器本身误差)。7.9V是电池供电,同时电池还直接给线圈一类的大功率负载供电,当线圈一工作,电池电压被迅速拉低到7.2V甚至7V。这时输出会产生振荡,我自己画了一个示意波形如第二个图。当然不是直线,会有一点向下凹的形状,为了方便就没好好画。示波器显示输出波形是图片那样的,最大3.3V最小2.7V甚至2.4V都是有可能的。峰峰值大概800mV到1.04V不等。负载电流20mA左右,大于1117的10mA最小稳压电流,而且不至于太大。
电池给线圈供电是间歇性的,大部分时间不工作1117稳压很正常,一旦线圈工作,电池电压就降到7.2V。用示波器打1117的输入端也就是电池电压,根本看不到有什么波形。但是示波器显示有600mV到800mV的峰峰值,但是肉眼观察示波器根本看不到。可能只有一个时间很短的尖峰不容易观察到。当线圈停止工作后,1117就恢复正常了。

注:线圈工作时电池到底是有肉眼观察不到的尖峰还是凹陷不清楚,但是Vpp有800mV左右,15楼study_hardware可能被我原来的描述误导了,这里更正一下。

我刚开始做电路,什么都不懂,这个问题想了一个多星期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希望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
1117的手册给的输出22uF钽电容,但是我的负载很轻,不应该是这个原因。

刚开始输出没有加104的小电容,输出峰峰值从来没有超过1V。以为加上可以滤掉高频尖峰或者凹陷,使输出平缓一些。刚加上确实是好了一会儿,大概5分钟。后来就再也没有好过,而且峰峰值达到了最大1.04V之巨。
看datasheet考虑到电容离引脚距离的影响,已经把三个电容都放到距离1117  4cm以内,确切的说应该是2cm以内了。输出还是没有改善。

考虑到1117有坏掉的可能,换了一片新的,还是这个样子。

有经验的希望给点意见,我再改善一下。

网友A:
输入串电感,并联电容加大到100uf

网友:
随口一说,线圈可能是感性负载,工作时对电池有影响。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共地了,3.3V地和其它地单点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串电感,并联电容加大到100uf

输出电容有并联了一个470uF的还是无济于事。就把470uF的已经拆下来了。输入串电感没试过,输入电压是从7.9V一次性掉到7.2V。等线圈停止工作,电压回到7.9V之后1117就又正常工作了。
这样串电感有用吗?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试试这个方法了。

有考虑了一下,感觉,只是感觉,可能没有用,因为输入端电压虽然掉了将近1V但是还是有7V的,减去3.3V还有3.7V的压差,在这个压差范围内,还是满足1117工作条件的,应该不会把输入变化传递到输出吧。

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Vin变化,但是远远满足Vin-Vout的压差要求,那么输入变化到底会不会传递到输出呢?传递比例又是多少呢?这个对于所有线性稳压原理上应该都是相同的,希望老师们给点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共地了,3.3V地和其它地单点连接

只有电池一个供电电源,而且测试过程为了排除其他干扰,根本没有其他连接其他电路,1117只给一个单片机供电。

网友B:
看看输出电容吧, 117是不是对ESR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是不是超载了

1117给单片机供电,输出只有20mA左右,不会超载的

网友C:
测量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是否有问题?

测量很准确的,示波器接地有80mV的误差,测1117的时候是3.38V。减去80mV的误差正好是3.3V

网友:
给线圈供电那一路加个LC滤波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输出电容吧, 117是不是对ESR有要求

1117对ESR是有要求,但是我这方面还没学明白,能否详细提示一下。

另外,我看网上有电路用10uF的电解电容也可以正常工作,我们的ESR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我的电路不行呢?

网友:
1、先用直流电源做,看看峰值电流到底是多少?
2、电池瞬间输出电流是多大?串个表测下
怀疑是电池输出电流限制。

网友D:
这明显是线圈的原因  但是具体为什么 还是不知道  线圈产生一个超前的 相位 在输入搞一个滞后补偿? 或者你那个线圈产生的尖峰 搞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E:
另外有个问题,你的1117确定是原装正品否?小心山上的,害人。

网友:
不知道我楼上的方法楼主实验了没有,这个跟敏感电路和开关电源共用一个输入电压一个道理,电源输入由于是脉动的电流,谐波分量会很大继而影响到其他的电路,加入LC之后可以把脉动的电流变得平滑,从而减小谐波量。像开关电源之类的都是负阻抗,所以LC的选取不是很容易,还需要阻尼。你这个线圈也不知道是什么,不过也是瞬间产生大电流的东西。所以跟电源一个道理。 很明显你的1117只有线圈工作的时候才不正常,应该不是电容的原因,LDO是需要输出电容的ESR产生一个零点以保证环路的稳定,所以才会对电容的ESR有要求。不是陶瓷电容,像钽电容或者铝电容都可以满足要求。手册中有关于这个电容的选取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明显是线圈的原因  但是具体为什么 还是不知道  线圈产生一个超前的 相位 在输入搞一个滞后补偿? 或者你 ...

可能我原来的表述有些不清楚,现已更正:
线圈这个东西返回来的可能是尖峰也可能是凹陷,反正是肉眼很难观察到的。再次测试发现可能是负的尖峰,好像间隔是4ms或者5ms,只能是好像,根本看不清楚。而且负尖峰很窄,好像有一条迷迷糊糊的竖线。远远小于5ms。

我会把各个方法都试一遍知道解决问题为止,然后再总结一下一起学习一下,给后来人一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有个问题,你的1117确定是原装正品否?小心山上的,害人。

我承认我买的比较便宜,但是在线圈之类的大功率不工作的时候输出很稳定,3.3V。误差不会大于10mV,所以感觉不应该是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承认我买的比较便宜,但是在线圈之类的大功率不工作的时候输出很稳定,3.3V。误差不会大于10mV,所以感 ...

作为LDO,输出纹波居然将近1V VPP,真让人怀疑该LDO的品质。。。在LDO输出端并联个功率电阻,把负载增加到300mA左右,再试试。山上产品的特点,就是能用,但是极限参数不行。

网友:
电源输入端串个二极管,而输入端电容加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