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兄弟们帮忙Check原理图,MK20DN512VLK10最小系统(已解决)

楼主(2014-05-22):
相当于一个K20的最小系统,好多年没搞了,心里没底了,请各位兄弟位帮忙检查一下:

总担心晶振那块不行!

网友A:
退藕电容画得太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藕电容画得太整齐

太久没有画板了,呵呵,手生了!

网友B:
楼主你好,请按照快速指南的第2章严格操作:

有几点需要注意:
1:SWD_DIO上拉10K
2,PTA4,也就是NMI_B引脚,上拉4.7到10K
3,RESET_B引脚上拉4.7到10K,你电阻太大。
4,VOUT33对地接2.2uf电容。
5,EXTAL32不用,需接地。
6,VREGIN 最好接5V
晶振那块,如果你用低功耗的话,就不要接1M电阻。当然你就按照这样的话,到时候用低功耗可以焊掉。
USB的相关引脚接法你再仔细和FRDM-K20的原理图对对,查看附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按照快速指南的第2章严格操作:

赞一个,非常认真的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非常认真的说!

呵呵,必须的,网友有技术需求,我们肯定会帮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必须的,网友有技术需求,我们肯定会帮忙解答。

谢谢!我检查一下,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检查一下,呵呵!

楼主问题解决了,帮我结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帮我结贴啊!

不能编辑了,结不了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编辑了,结不了帖了

好,我帮你结贴吧。
这个可能是发帖一段时间后就不可以编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我帮你结贴吧。
这个可能是发帖一段时间后就不可以编辑了。

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我帮你结贴吧。
这个可能是发帖一段时间后就不可以编辑了。

CC猫 版主最热心了,每次有问题都能很好的帮忙解决,必须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C猫 版主最热心了,每次有问题都能很好的帮忙解决,必须赞

呵呵,不客气。
最近我们在发FTF的kinetis的培训课程你可以看看。
待会我还会找一个最新的kinetis的KDS软件培训教材分享出来,都是中文讲解,到时候可以学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客气。
最近我们在发FTF的kinetis的培训课程你可以看看。
待会我还会找一个最新的kinetis的KDS软 ...

不过KDS现在貌似还下载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过KDS现在貌似还下载不了

可以下载的,只是需要审核下,审核通过会给你邮箱发下载链接。
一般审核也是很快的。
现在是beta版本,马上正式版本出来就不需要这样了,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下载的,只是需要审核下,审核通过会给你邮箱发下载链接。
一般审核也是很快的。
现在是beta版本,马 ...

那Codeworrior是否以后就被抛弃了,目前我这个项目是用codeworrior开发的,刚刚把Codeworrior摸熟。
又要换开发环境,很痛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Codeworrior是否以后就被抛弃了,目前我这个项目是用codeworrior开发的,刚刚把Codeworrior摸熟。
又要 ...

没有抛弃,还是使用的。
只不过对于kinetis更新不更新了。
放心,KDS和CW几乎就一样,也有PE,只不过是独立出来专门针对Kinetis而已,功能比CW更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Codeworrior是否以后就被抛弃了,目前我这个项目是用codeworrior开发的,刚刚把Codeworrior摸熟。
又要 ...

你学的CW方面的操作,在KDS中一样用。

网友E(2014-07-14):
楼主有没有K10的Keil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K10的Keil工程啊?

我用MQX,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