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设计USB键盘的时候怎么才能达到一直按下的效果

楼主(2014-05-22):
1.最近在看圈圈的键盘,可是好像没有办法做到一直按下某个键的效果,按下的频率很高也行,但是貌似换了晶振键盘按下的频率还是不够高,怎么做才能有上述效果?
2.同时发送两个按键会出问题,慢了许多的样子,不知道是否我在其中加了个MPU6050读数据造成的。
单片机是STC12C5A60S2,晶振是27M。
主程序是跟圈圈的书差不多的
while(1)  //死循环
{
                if(D12GetIntPin()==0) //如果有中断发生
                {
                 D12WriteCommand(READ_INTERRUPT_REGISTER);  //写读中断寄存器的命令
                 InterruptSource=D12ReadByte(); //读回第一字节的中断寄存器
                 if(InterruptSource&0x80)UsbBusSuspend(); //总线挂起中断处理
                 if(InterruptSource&0x40)UsbBusReset();   //总线复位中断处理
                 if(InterruptSource&0x01)UsbEp0Out();     //端点0输出中断处理
                 if(InterruptSource&0x02)UsbEp0In();      //端点0输入中断处理
                 if(InterruptSource&0x04)UsbEp1Out();     //端点1输出中断处理
                 if(InterruptSource&0x08)UsbEp1In();      //端点1输入中断处理
                 if(InterruptSource&0x10)UsbEp2Out();     //端点2输出中断处理
                 if(InterruptSource&0x20)UsbEp2In();      //端点2输入中断处理
                }
                 if(ConfigValue!=0) //如果已经设置为非0的配置,则可以返回报告数据
                {
                 if(!Ep1InIsBusy)  //如果端点1输入没有处于忙状态,则可以发送数据
                 {
                         SendReport();  //则返回报告
                 }
                }
}

SendReport(); 发送按键的内容,按下一个按键的程序,思路是,先获取MPU6050陀螺仪的Y轴角速度,然后数据处理判断下,再发送按键,另一个读取X轴的角速度,类似这个。
  Value_Of_Y_Gyro=GetData(GYRO_YOUT_H);
                temp=abs(Value_Of_Y_Gyro);
                if(temp>10)
                {
                        if(Value_Of_Y_Gyro<0)
                        {
                                Last_Y_Key=DOWN_KEY;
                                Buf[i]=DOWN_KEY;
                        }
                        else
                        {
                                Last_Y_Key=UP_KEY;
                                Buf[i]=UP_KEY;  //
                        }
                }
                else
                {
                        Buf[i]=Last_Y_Key;
                }

网友A:
"一直按下"的效果是由系统实现的
下位机只需在"按下"和"弹起"时发送一次即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按下"的效果是由系统实现的
下位机只需在"按下"和"弹起"时发送一次即刻 ...

那么怎么才能控制他的弹起呢?哪些是相关的?

楼主:
谁来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呢?

网友B:
如图,楼主看到了应该知道怎么做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楼主看到了应该知道怎么做了把

谢谢,数字1键按下是发送00 00 59 00 00 00 00 00,如果发送完这个我没有发送其他的话,就是一直在按下?这样子好像不对啊?还是我上面的程序有问题,上面的Buf=DOWN_KEY; 就是8个字节后面6个其中一个。我做了实验,现象不是这样子的。大神能否再解释清楚一点?我也在做你的那个游戏,有时想一直按着up键才能加速,频率很快按下但是经常松开的话有时候是加不了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数字1键按下是发送00 00 59 00 00 00 00 00,如果发送完这个我没有发送其他的话,就是一直在按下? ...

我的是一直按下的,你试试看像我这样填充发送数据的缓存区行不行,即按键值分配在固定的位置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数字1键按下是发送00 00 59 00 00 00 00 00,如果发送完这个我没有发送其他的话,就是一直在按下? ...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数字1键按下是发送00 00 59 00 00 00 00 00,如果你下次发送00 00 XX 00 00 00 00 00(XX表示别的按键值)即别的按键按下,则可能系统认为你按键1释放了,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按下时发送一个按下码,如果松开了就发送一个释放码! 如果按下和释放中间间隔时间很长,这个驱动层处理的,不用你费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数字1键按下是发送00 00 59 00 00 00 00 00,如果你下次发送00 00 XX 00 00 00 00 00 ...

不对,你首先得释放一次吧?你这样理解虽然思路是对的,但是程序上实现貌似很不合理,释放的按键应该发送释放码,要不然你第二个发送的XX很快就会发一串XX字符在电脑上,因为驱动是从59开始就计算按下时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对,你首先得释放一次吧?你这样理解虽然思路是对的,但是程序上实现貌似很不合理,释放的按键应该发送 ...

你看下这段话,记得这段话我记得是从圈圈那看到的。

貌似没有所谓的释放码,按下什么就返回什么,要是前面按下的按键没有再返回则释放了,应该是这样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你首先得释放一次吧?你这样理解虽然思路是对的,但是程序上实现貌似很不合理,释放的按键应该发送 ...

释放码是什么样子的?能否告知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一直按下的,你试试看像我这样填充发送数据的缓存区行不行,即按键值分配在固定的位置放置

那我猜send_buffer[]这个数组是一个全局变量或者是静态变量,可能我知道了,回去试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释放码是什么样子的?能否告知我一下?

我反正做USB键盘时,释放时就8个字节全发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这段话,记得这段话我记得是从圈圈那看到的。

貌似没有所谓的释放码,按下什么就返回什么,要是前 ...

试了下,是可以的,原来按下就是我们之前那样子发送,若要松开,就是发送0x00就好,但是发现按下多个键好像不行,求解?
Buf[2]=LEFT_KEY;
Buf[3]=UP_KE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反正做USB键盘时,释放时就8个字节全发0就可以了

对的,试验过,果然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下,是可以的,原来按下就是我们之前那样子发送,若要松开,就是发送0x00就好,但是发现按下多个键好 ...

你一个按键行了,其它应该是可以的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个按键行了,其它应该是可以的才是,

谢啦,我先把姿态融合那部分搞好再试下,不然用原始数据来玩飞车真的是很坑爹,不像pitch,row

网友D:
楼主查看下USB键盘发送的数据码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查看下USB键盘发送的数据码就知道了!!

知道了,射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下,是可以的,原来按下就是我们之前那样子发送,若要松开,就是发送0x00就好,但是发现按下多个键好 ...

如果你用的矩阵扫描方式,有没有考虑过电平冲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的矩阵扫描方式,有没有考虑过电平冲突问题?

我是通过程序判断之后来给发送按键的,还是感觉有点问题。

网友E:
之前做鼠标键盘也是看圈圈的,他的貌似不能同时发,对于飞车,之前本想开定时器去发数据,发现效果不怎么好,不知道别人的游戏手柄怎么发送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做鼠标键盘也是看圈圈的,他的貌似不能同时发,对于飞车,之前本想开定时器去发数据,发现效果不怎么好 ...

呵,不知道要不要发个帖子问下其他大神圈圈的USB键盘是不是不能同时发送两个还有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不知道要不要发个帖子问下其他大神圈圈的USB键盘是不是不能同时发送两个还有怎么解决 ...

他的那个主要是在按键检测的时候只检测一个按键就退出了,然后就传给主机,所以不能发多个建。现在我是在用电位器模拟左右,所以就不知道怎么把它和其他的按键整合在一起弄出很好的效果。现在我用它来玩QQ飞车,就是不能漂移,倒是可以左(右)和前一起发送,不过车就是跑不快了!我想可能就是在硬件检测上和数据发送上还要改进,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做的很好的,希望大神共享了!

楼主:
结贴总结下:如果你发送相应的键值比如0x59之类的过去之后,键盘是处于一直按下的状态,除非你发送多个00过去他就松开了,至于为什么圈圈的那个不能两个按键同时按下,这个还需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