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C8332 模块偶尔会死机,只能拔 UIM 卡的问题!

楼主(2014-05-22):
    模块:MC8332
    应用场景:间隔一段时间,由CPU控制MOS管给MC8332上电,并通过串口2发送AT
指令,用模块发送一条短信,发送短信结束后,关掉电源,等待一段时间后(时间可
能为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再重复上述过程。模块上电和断电过程严格遵守数据手册
上指定的时序由ON/OFF操作并等待相应的时间后才断电。
    使用问题: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初步猜测可能是短时间间隔内多次上电发送短信
后断电),模块会在某次上电后失去反应,串口无 +ZIND:8 发出,模块处于一直无
任何反应的状态,再重新断电上电或RST操作都无效!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
是断电将 UIM 卡取出后,给模块重新上一次电,模块发出 +ZIND:8 +ZIND:0 ,然后
断电后将 UIM 卡装上,模块恢复正常工作。
    请问如何避免这种问题发生,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一下,目前进展:
1、和原厂技术联系,说是版本的问题,019 或 升级不完全的020 版本会出现这种问题,升级完全的 020、021 版本应该不存在此问题;目前已经购买了两块 021版本 的模块,待测试;
2、出现这种问题后,有一定的几率在某次上电后恢复正常,一旦恢复正常后,貌似无论怎么测试,都不会再死机!

楼主:
最新进展:版本为 021 的 MC8332D 的程序和 MC8332 略有区别,我使用的串口2,MC8332D_V021 的串口2不会主动上报信息,需要发送设置串口命令设置一下(该命令居然没有包含在 AT 指令的手册里,坑爹的中兴),改好程序后发送了上百条短信,目前为止没出现死机的情况!
    初步结论:更换 021 版本的 MC8332D ,问题解决!

网友(2014-07-05):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版本为 021 的 MC8332D 的程序和 MC8332 略有区别,我使用的串口2,MC8332D_V021 的串口2不会主 ...

请教你说的串口指令是哪个?

网友A(2015-04-30):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版本为 021 的 MC8332D 的程序和 MC8332 略有区别,我使用的串口2,MC8332D_V021 的串口2不会主 ...

虽然是去年的问题,但还是想问一下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去年的问题,但还是想问一下解决了吗?

解决了,见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