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TIM1使用讨论和无刷电机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4-05-22):
1,先上关键代码,用于设置TIM1的六个通道的状态的句子,我觉得写得很不错。详细说明看2,高手就直接看3,启动问题好了
switch (MotorA.Step)
    {
    case 0 :
        /* PhaseA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 0
        TIM_OC1NPolarityConfig(BLDC_TIMER_NUM,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N_Disable); // 0
        /* PhaseB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_Enable); // 1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N_Enable); //同步整流
        /* PhaseC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_Disable); // 0
        TIM_OC3NPolarityConfig(BLDC_TIMER_NUM,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N_Disable); // 1
        break;
    case 1:
        /* PhaseB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_Disable); // 0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N_Disable); // 0
        /* PhaseA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_Enable); // 1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N_Enable); //同步整流
        /* PhaseC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_Disable); // 0
        TIM_OC3NPolarityConfig(BLDC_TIMER_NUM,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N_Disable); // 1
        break;
    case 2:
        /* PhaseA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_Enable); // 1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N_Enable); //同步整流
        /* PhaseC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_Disable); // 0
        TIM_OC3NPolarityConfig(BLDC_TIMER_NUM,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N_Disable); // 0
        /* PhaseB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_Disable); // 0
        TIM_OC2NPolarityConfig(BLDC_TIMER_NUM,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N_Disable); // 1
        break;
    case 3:
        /* PhaseA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 0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N_Disable); // 0
        /* PhaseB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_Disable); // 0
        TIM_OC2NPolarityConfig(BLDC_TIMER_NUM,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N_Disable); // 1
        /* PhaseC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_Enable); // 1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N_Enable); //同步整流
        break;
    case 4:
        /* PhaseB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_Disable); // 0
        TIM_OC2NPolarityConfig(BLDC_TIMER_NUM,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N_Disable); // 0
        /* PhaseA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 0
        TIM_OC1NPolarityConfig(BLDC_TIMER_NUM,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N_Disable); // 1
        /* PhaseC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_Enable); // 1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N_Enable); //同步整流
        break;
    case 5:
        /* PhaseA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 0
        TIM_OC1NPolarityConfig(BLDC_TIMER_NUM,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N_Disable); // 1
        /* PhaseC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_Disable); // 0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N_Disable); // 0
        /* PhaseB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_Enable); // 1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N_Enable); //同步整流
        break;
    default:
        MotorA.Step = 0;
    }
2,关于以上代码的说明
在上传的图片1里,有ccer寄存控制位的说明,基本思路是,禁止输出后,对应的引脚会输出无效电平,该无效电平是有TIM_OC2NPolarityConfig(BLDC_TIMER_NUM, TIM_OCNPolarity_High);这个函数来设置的。
////////////////////////////////////////////////////////////////////////////////////////////////
我的问题:

3,我的问题,在图片中,示波器截图两个,第一个为tim1的channel1,pa8的输出,是为了显示pwm的输出情况,第二为电机某一相电压。现象是,没有啥动静,用手拧电机,能感觉到比不同电有阻力,
现在只想然电机转起来,所以在主函数中只有一个开环的换相程序,没有调整pwm和换相周期,是不是因为没有改变这两点,所以没有转吗?还是我自己tim1设置的还是哪点不正确,恳请各位指导。
        START_TIME;
        Step=2;
        BLDC_SwitchStep();
        delay(10000);
if ( time == 100 ) /* 0.5s 时间到 */
    {
//      change1();
           Step=2;
        BLDC_SwitchStep();

    }
          if ( time == 200 ) /* 1s 时间到 */
    {

//          change2();
        Step=1;
        BLDC_SwitchStep();

    }
          if ( time == 300 )
    {

        Step=0;
        BLDC_SwitchStep();

    }
        if ( time == 400 )
    {

        Step=5;
        BLDC_SwitchStep();

    }
        if ( time == 500 )
    {

        Step=4;
        BLDC_SwitchStep();

    }
        if ( time == 600 )
    {
         time=0;
        Step=3;
        BLDC_SwitchStep();

    }

网友A(2014-08-05):
楼主搞懂无刷电机的控制原理没?我还在苦苦摸索,不知楼主能给分享点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懂无刷电机的控制原理没?我还在苦苦摸索,不知楼主能给分享点资料呢? ...

已经能转了

网友:
能转动只是最基本的,不是什么大事

网友:
求楼主分享资料,扣扣1534694885,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6-12-07):
你好,请问能转是指流畅的转动,还是电机在振(没有规律的运动),我现在是在振,启动代码还凑乎,就是一到过零检测换相就卡住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讲COM中断第一次中断的条件和配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