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ii 下,不同运行频率下流水灯运行效果有何不同?

楼主(2014-05-22):
niosii 下,不同运行频率下流水灯运行效果有何不同?

试50M,100M下,流水灯效果居然一样,没有速度区别?
按道理不应该100M的闪得快一倍?

更奇怪的是:当我把50M频率下Nios程序固化后,重上电,再下载100M频率的sof文件后,流水灯居然变快了,感觉速度快了一倍左右,但当然再次固化100M频率的程序后,重上电后,速度又回到之前的慢速了。

楼主:
顶下,懂的兄弟说说看

网友A:
nios的计时是根据SOPC时设置的时钟来的 所以频率增加时,速度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os的计时是根据SOPC时设置的时钟来的 所以频率增加时,速度变快

但关键是我实际试的结果是,50M 100M两种不同时种下,速度基本一样,没区别。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你是采用什么方式延时的?如果是usleep这个函数的话  跟时钟有关系

网友B:
如果用usleep来延迟的话,系统会根据主频自动计算延迟周期,因此延迟的时间和主频没有关系
如果用定时器来延迟同时在SOPC BUILDER中指定了中断周期,系统也会根据你指定的周期和主频来计算计数周期,因此延迟也和主频没i有关系
如果用下面的程序,那就和主频有关系了
void delay (unsinged int d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hile ( d -- )
   {
       for ( i = 0 ; i < 50000 ; i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usleep来延迟的话,系统会根据主频自动计算延迟周期,因此延迟的时间和主频没有关系
如果用定时器来 ...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
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