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到手,我的第一个程序。定时器0的使用。

楼主(2014-05-22):
有两个问题,大家看一下。

#include "hic.h"
#include "hr7p20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C_TMR0        7             //Timer0初始赋值变量

uchar   count;
sbit     led;

/*--------------定 时 器 0 初 始 化 子 程 序----------------
                       *                                     *
----------------------------------------------------------  */
void TMR0_Init()
{
     T8NPRS0=0;
    T8NPRS1=1;
    T8NPRS2=0;   //8分频
    T8NPRE=1;
    T8NEN=1;
    T8NIE=1;                      // 定时器0中断使能
    GIE = 1;                                     //开全局中断使能位
    T8N = C_TMR0;        }

void isr(void) interrupt
{
        T8NIF= 0;                                    //清TIMER0中断标志
        T8N  = C_TMR0;                             //TIMER0重新赋值
  if(++count==20)
    {
     count=0;
     led=~led;
    PB0=led;     //直接写PB0=~PB0 编译通过,但运行结果没有实现LED的翻转。不支持吗?
}

}
void main()
{
        PBT0=0;
        TMR0_Init();
        while(1)
        {

        }
}

网友A:
我拿到手一个月了,等触摸库呢。

楼主:
看数据手册,看编译器手册,搞了一2个小时,应该可以作为例程吧?
怎么没有人感兴趣呢?

网友B:
//直接写PB0=~PB0 编译通过,但运行结果没有实现LED的翻转 楼主你可以断点调试一下

楼主:
试了,没有效果。

网友:
等着官方对上述问题的验证。

网友C:
sbit     led;

这样后面是不是少了点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拿到手一个月了,等触摸库呢。

触摸库需要申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bit     led;

这样后面是不是少了点什么呢

这是位定义的,和keil的bit是一样的。

网友:
为什么我烧写进去之后,灯要等大约一分钟之后才开始闪烁呢

楼主:
这么诡异?看看配置位的情况,,还有复位电路。

网友:
50K接VCC 0.1uF接GND
中间接的复位脚

网友:
二极管接上了,限流电阻没接

网友:
配置位这样对的吧

网友:
期待后续学习笔记

楼主:
我接的是10K的电阻。50,是不是有点大啊?可以计算一下上升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写PB0=~PB0 编译通过,但运行结果没有实现LED的翻转 楼主你可以断点调试一下 ...

请问一下这个H7P201开发要用什么C语言软件?HR10M我收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H7P201开发要用什么C语言软件?HR10M我收到了

用HR10M http://www.ichaier.com/downfa.ph ... E3ova/ku7ZfVjEuMC4z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HR10M http://www.ichaier.com/downfa.php?thiks=YWF1cGxvYWRmaWxlLzIwMTQvMDQxMS8yMDE0MDQxMTA0MzAwNT ...

我看HR7P201的数据手册,怎么没有讲C语言的例子?不想学汇编,只用C语言来编程,如何解决?有没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
应该是sbit     led;的问题,建议试试用宏定义 #define  led  PB0; 然后,PB0=led; 这句删除掉

如果还不行的话,那估计是你定时器部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的是10K的电阻。50,是不是有点大啊?可以计算一下上升时间。

我用仿真器试了一下,PB0 = ~PB0确实不行。
定义了sbit led,先led = ~led,再PB0 = led,就OK了。
也不明白为啥PB0 = ~PB0不行。

网友:
PB0和AN7复用, 要先关掉AD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