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做任务管理

楼主(2014-05-22):
大家有用过定时器做多任务管理吗?
我的是多个任务在主函数大循环里跑,用一个定时器来管理,但是出现问题。有些任务到点了不执行,或者偶尔会执行。怎么查原因?

网友:
快的任务优先执行!

网友:
建议看看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网友:
3楼的意见很好,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这本书网上可以找到中英文两个版本以及随书源码,是学习RTOS的好书,当然,有条件的也可以买一本有空多翻翻!

网友A:
可能CPU的利用效率还不如裸机高,我把周立功的51单片机的OS改成了调度器,结果CPU利用率真不如裸机。
任务越多,任务切换的时候,太浪费CPU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CPU的利用效率还不如裸机高,我把周立功的51单片机的OS改成了调度器,结果CPU利用率真不如裸机。
任务 ...

rtos可以让人变得懒一点;就是一个管家;

家底小,在想偷懒;管家请不起;

任务不多,可以人工帮机器分分任务,也是一种锻炼;

以后系统处理能力足够强悍,请个管家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