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暴的stm32平衡小车

楼主(2014-05-22):
前一段时间发的帖子,用的是飞思卡尔单片机 +mpu6050 +tb6612fng驱动 +高性能电机做的小车,这几天用stm32 主控,做出来了,有点残暴,性能更强的平衡小车,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指正:
视频链接,麻烦复制一下: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E1NTIxNTIw.html
先上图:

残暴电机:

程序优化好,资料奉上:

网友:
好高大上,看得心痒痒的,好想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A:
厉害啊,资料还没上?

网友:
看的转的晕了

网友:
看的转晕了

楼主:
资料先看我之前发的帖子,整理好奉献给大家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3941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资料还没上?

资料先看我之前发的帖子,整理好奉献给大家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394136

网友:
以前也是做飞思卡尔的?

网友:
楼主,这个遛狗神器也是你们做的吗?感觉很牛啊

看你们用的电机貌似都一个样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532-1-1.html

网友:
这题目整得太有个性了!

网友:
我是有硬件,软件暂未搞定

网友:
很不错的效果

网友:
一直不理解,两轮的平衡车,和两轮的电动单车比有什么优势?

网友:
真特么残暴!

网友:
测速你用的是外部中断?

网友:
赞一个,一直想弄个小车玩玩的。。。

网友:
赞一个,效果不错,平衡的时候摆动能更小一些吗?

网友B:
如果取消电机转速反馈的话,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厉害,想起了花滑运动员的冰上旋转: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取消电机转速反馈的话,会是什么情况??

能平衡,没有抵抗力

网友:
牛逼,比我以前做的好,我就差一个行走了

楼主:
最新视频连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yNDQ2ODc2

楼主:
最新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yNDQ2ODc2.html?firsttime=0

网友:
ZET6啊,楼主挺舍得的

网友(2014-06-24):
挺好的,想做一个

网友:
从视频看效果确实很好

网友:
太暴力了

网友:
mark,有时间也整个玩玩

网友:
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网友C:
楼主 这个需要多少钱?想买一套给我儿子玩

网友:
只能说楼主这个太牛了,刚看完视频,好晕啊

楼主:
好久没有来了,祝愿大家学习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这个需要多少钱?想买一套给我儿子玩

联系方式:491564428@qq.COM

网友D(2014-07-24):
void Psn_Calcu(void)  // 一介低通滤波
{
    speed_least =(counter_l+ counter_r)*0.5;
        speed *= 0.7;
        speed += speed_least*0.3;
        position += speed;
        position += speed_need;

        if(position>10000)
                position=10000;
        if(position<-10000)
                position=-10000;

        counter_l=0;
        counter_r=0;
}
好贴!赞一个!另外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上面这段程序中的position,如果车子一直往前,是不是一直累加,难道到最后一直是10000或者-10000了?总觉得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void Psn_Calcu(void)  // 一介低通滤波
{
    speed_least =(counter_l+ counter_r)*0.5;

你用串口看一下

网友E:
楼主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的MPU6050是装在哪里的  是放在中心的吗?

网友:
期待楼主分享资料,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的MPU6050是装在哪里的  是放在中心的吗?

尽量在中心,其他位置,也可以的

网友:
留个名,到时候学习。

网友F:
求核心板购买地址,核心板看着很顺眼,比较漂亮

网友:
既然很稳定了,可以考虑加两个手臂,像个机器人

网友:
先标记一下,回头有空的时候再看。

网友:
标记,stm32平衡车。顶

网友(2014-08-23):
好帖子    啊啊啊 啊

网友:
完全可以自己开个公司,做成产品卖啊,真不错的说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你怎么调整PID参数呢

网友:
不错,确实很暴力

网友(2014-10-10):
看着也想动手DIY一个~标记~

网友:
做个放大版,搭个人怎么样。

网友:
看得心痒痒的,好想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好残暴啊  ,想入一个 ,这个能卖嘛

网友(2014-11-11):
引用 网友F:
求核心板购买地址,核心板看着很顺眼,比较漂亮

搜索德飞莱

网友:
小车稳定性真好啊,,,电机驱动模块用的什么型号的,能快速响应连续正反转切换

网友:
真的很厉害啊

网友:
电池够残暴,多大多少rmb?

网友:
看的很好玩的呀,真想搞一个玩玩哈哈

网友(2014-12-15):
小车从地面拿起来后会跑飞...然后必须复位才能平衡

网友:
高性能电机做的小车

网友(2015-01-29):
好给力的车

网友:
确实不错,研究学习中。

网友(2015-03-17):
太棒了,这个月我也要做小车

网友:
精致!看了手痒痒的。

网友:
不错,不过残暴不知如何形容啊

网友:
被残暴吸引了,不过看上去不错 回去看下视频。

网友:
不够残暴  有能载大米的就残暴了

网友(2015-10-10):
很好,借鉴一下,

网友:
残暴的车子

网友:
看看残暴在哪

网友(2016-01-14):
如果用cc3200替换飞思卡尔单片机可行性如何呢?

网友:
NB!就是转得太猛了!

网友(2016-06-25):
还有资料可以参考,良心

网友:
做的不错,很好啊

网友(2016-08-16):
牛人,好想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我是来看残暴的

网友(2016-11-04):
好高大上

网友(2016-12-24):
引用 楼主:
最新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yNDQ2ODc2.html?firsttime=0

顶,这个太猛了。

网友:
不错呀,以前也做寻迹避障智能小车

网友(2017-04-08):
请问楼主电机和轮子哪里买的?

网友(2017-12-17):
很炫很酷

网友:
确实很残暴,哈哈,不过如有颠簸的路面上试试那就更残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