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可以作为烧录器烧录其它板上的MSP430G2211芯片吗?

楼主(2014-05-22):
一个项目急需用MSP430G2211,想最快的速度熟悉这东西,只有2个星期时间。各位网友帮忙看看。

楼主:
网上找了下其它网友的资料

这些日子在做电子设计竞赛
从老师那先是领了一块Launchpad (IO少的可怜)
后又领了一块 EXP5529(这块版子够风骚,内置多款小游戏…..)
我自己又买了一块5438最小系统板
手头上便有了三块MSP430了(其实手头还有一块TI Stellaris系列的ARM Cortex M3 LM3S615…不太好用.资料不全)
这是前言了,我自己的5438最小系统没有买JTAG,TIUSBJTAG又贵的坑爹,300大洋左右
恰好发现Launchpad带在线调试功能,
于是边打起了Launchpad的坏主意

先展示一下我自己搞好的情况
翠花,上图了….:

其实步骤很简单,只是先前一直有一个坑爹的问题我忽视了…导致一直没有成功….

改装步骤:
1. 拔去launch虚线处的五个跳线帽(当然不拔跳线帽,移出板子上的MSP430的芯片也行……..)
2.查找自己的MSP430的芯片的数据手册,找到TEST 和 RST
(因为是SBW–Spy-Bi-Wire,很显然,两线JTAG就是靠这两根线了)
3.将Launchpad上的TEST和RST和芯片的这两个口相连
4.将Launchpad的GND与自己的芯片的GND相连(共地切不可忘!!! 但共过地,就别在共VCC了,别问我为什么,,自己想去…)
5.其实这样对于很多人就够了,当然如果需要UART功能,也可以把 TX和RX和自己芯片对应引脚相连
(具体的自己搞去吧, 尝试一下,有可能会接反掉,不过没关系,反正不会烧芯片)
6.然后,高潮来了,很多童鞋一定发现, 咦,么的用么, IAR提示找不到设备
其实我在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后来发现,rst键有一个电容硬件去抖的….
果断的用烙铁把这个电容去掉吧!!!
7.至此,over

再啰嗦一句:
此方法不适合所有MSP430, 貌似对于ValueLine系列 和 F5xxx 系列是管用的
至于其他芯片,查一下datasheet, 看看有没有test引脚就知道能不能这么玩了

再再啰嗦一句:
头文件不要在#include<msp430g2553.h>了,该换换了……..
IAR Project的属性里的device选项也记得换换……

楼主:
仔细想了下,应该可行的。明天买板测试下。

网友:
明确告诉你,可以!

网友:
可以,上面有跳线,可以直接连出去当JTAG调试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想了下,应该可行的。明天买板测试下。

可以这么用,拔掉条线帽的话注意要烧录的芯片连到仿真器侧的test和rst上。另外这种方法不能烧熔丝,做产品的话可能会有点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回复

网友:
可以的,支持 两线仿真430系列都可以的, LaunchPad 还可以仿真5系列,曾经改装过,  当然2系列肯定是可以的. 只是貌似1系列不行.

网友:
G系列的应该都有SBW接口,lauchpad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2014-09-27):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CC1101+stm8的微能量采集、发射这个项目,可以交流下不?我的qq875129472

网友:
我买的FR5969那个板子是有FET外接烧录接口的,好像可以烧录其他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