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载提示MCU型号错误。可型号再三确认无误呀....

楼主(2014-05-23):
如题,简单的C51程序,欲将HEX文件通过串口下载到STC89C516RD+中区,结果提示型号出错。(C51开发板应该是好的,因为用STC89C52RC就OK的)

网友A:
到官网下载最新的STC-ISP软件
新的软件里有你对应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官网下载最新的STC-ISP软件
新的软件里有你对应的型号

哦,谢谢!你是说“+”区别了它们?(可这片子前几天还在用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你是说“+”区别了它们?(可这片子前几天还在用呀)

我也不清楚,下载新的软件再试试呢

网友:
用STM8S吧,低价,稳定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清楚,下载新的软件再试试呢

再次感谢!下载了个最新版的的确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