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10.5中没有MKE02VLC4?(已解决)

楼主(2014-05-23):
我的CodeWarrior10.5中,选择芯片的时候只有20MHz的MKE02VLC2而没有MKE02VLC4,是版本问题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看我的经验分享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470-1-1.html 或者你按装最新的CW10.6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看我的经验分享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470-1-1.html 或者你按装最新的CW10.6也 ...

好的,谢谢!

网友A:
不客气,如果还有问题欢迎提问。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你帮我结贴(在标题上加上(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如果还有问题欢迎提问。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你帮我结贴(在标题上加上(已解决)) ...

你帮我修改吧,我不知道怎么修改标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帮我修改吧,我不知道怎么修改标题。

已经修改好了!

网友B:
CW要不断不断不断的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W要不断不断不断的升级!

没关系,用kinetis的CW10.6算是最高版本了,以后都搞KD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