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 桥驱动 悬浮倍压二极管用啥型号的好?

楼主(2014-05-23):
直流电机 全桥驱动 ,使用IRF2110芯片, 悬浮倍压二极管用啥型号的好?

有的说用1N4001 有的说1N4148,还有说1N5822的,如何选择?

楼主:
US1M
红色标注的反向电流多大啊?
是不是关键就是反向漏电流,和反向电压2个参数比较重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1M
红色标注的反向电流多大啊?
是不是关键就是反向漏电流,和反向电压2个参数比较重要啊? ...

是的,用高速高耐压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用高速高耐压的就行

耐压参数如何选择,
如果倍压 到30V,那我选60V的管子足以? 还是要选择更高的啊?
我实际测量时,HO 输出有过35V左右的样子,二极管输出12V,竟然倍到35V上了。

网友:
用手头现成的 用满足要求的 用便宜好买的 别浪费精力了

其实4148也是可以的

网友B:
速度快一点的就行,耐压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快一点的就行,耐压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漏电流也很重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电流也很重要吧。

对比栅极下拉电阻来说一般应该不算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