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万用表精度中+-%0.1+5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23):
        最近那块30块钱的表越发觉得不够用,后来去了X宝,看胜利表的参数不经有些迷糊。例如直流电压200MV  +-(0.1%+5)是什么意思?0.1%这个我理解,是误差,那后面的+5代表什么含义,我问了客服。客服答非所问的,我只能来求助大家啦。希望大家给小弟科普科普。

网友A:
精度好理解,后面的—+5单位应该是mV之类的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
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个表里面的AD是怎个分辨率的,我觉得这个位数好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好理解,后面的—+5单位应该是mV之类的

220MV如果+了5MV那精度就低过1%了.....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
我看第表格的一档,220.00MV是不是+220.05MV呢?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误差还是可以容忍的。

网友B:
显示最末的那个位有正/负5的误差,这是继0.xx%外再添加的误差。

220.00mV @0.1%+5 = 220.00 + 0.22 +5 counts = 220.27mV 或 219.73mV

网友:
最末一位,5个数字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最末的那个位有正/负5的误差,这是继0.xx%外再添加的误差。

220.00mV @0.1%+5 = 220.00 + 0.22 +5 cou ...

看来确实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