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通过串口发送和接收7个数据位?

楼主(2014-05-23):
在MODBUS协议的ASCII模式需要用到7个数据位

网友:
看手册设置

楼主:
楼上的,51单片机设置不了7个数据位

网友:
这样特殊的,用软件模拟串口吧。想模拟成什么样,就能成什么样。
在标准的基础上修改修改就好了。

网友:
还是传8位,高位传0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