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直流电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5-23):
如题,最近有一个无刷直流电机的项目,有些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程序里面有正转编码与反转编码 是根据网上的编码写 的 但是呢实
际用起来的时候却堵转,后来慢慢是试出来了,发现网上的反转编码不对 ,后来我翻阅的MICROCHIP的一篇文档AN885  里面的正转与反转编码与网上是一样的 ,

所以想问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各位做过的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很简单,你手上的电机的项序和你看的资料上的相序是不一样的。
比如,资料上大多以顺时针方向,依次为A,B,C,而楼主你手上的电机很可能是逆时针A,B,C。

像楼主所说的,如果你的CW方向可以转,而你的CCW方向堵转,这说明你这两个方向的换相顺序都有问题。

所以,楼主找电机厂家问一下就OK了,楼主做什么项目?

网友(2014-07-22):
电机相序接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