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0F204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4-05-23):
最近有需要使用PIC10F204的地方,看数据手册上说功耗在关闭所有外设的情况下能达到nA级别。我在实际应用中使用了模拟比较器,在运行SLEEP指令后整体功耗还有40多个uA,关闭模拟比较器后功耗下降了20个uA,但是还有20多个uA。实在找不到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关闭的,想问下坛友们,有没有使用过类似的单片机。怎么样才能进一步降低功耗呢?

网友A:
io如何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如何处理的?

一共四个IO口,其中两个作为比较器输入,一个作为比较器的输出,剩余一个悬空。IO还可以降低功耗吗?

网友B(2014-07-23):
同问,我现在用的16F1825,上电后什么指令都不执行,直接SLEEP,还是有21uA,连config都屏蔽掉了,真不知道nA怎么出来的。
电路板上只有个MCU和0.1uF电容,其他什么都没有焊,供电从1.8V-5V,电流从18uA-22.5uA变化。所有IO都悬空,做拉高或拉低,基本电流不变化

网友:
LF系列的才是低功耗nA的

网友:
看门狗是否还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我现在用的16F1825,上电后什么指令都不执行,直接SLEEP,还是有21uA,连config都屏蔽掉了,真不知道 ...

我是这样测试的,PIC单独供电,另外一块电路板单独供电,二者共地,测出来的电流像我描述的那样,单独PIC还有20多个uA,线路板60个uA,加起来80-90个uA,后来我把PIC和线路板用一个电源供电,发现电流就只有60多个uA了,我觉得是给PIC供电的电源芯片自身也产生了功耗。可以尝试一下,跟别的线路板共同测试,看加上PIC之后功耗是不是还会增加很多。

网友:
PIC的数据手册不会有问题 —— 如果有问题,应该是你哪里没注意到!建议仔细把手册看全(MICROCHIP大多数据手册都是中文的)!

网友:
IO引脚会不会睡眠之后还在工作,保存了睡眠前的那个状态

网友:
问题找到了,F系列最低到21uA是正常的,LF才能做到nA,换成16LF1825,最低确实能到20nA

网友C:
试试启用LFINTOSC, 运行在31KHz, 估计就能下到nA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启用LFINTOSC, 运行在31KHz, 估计就能下到nA 了。。

这样的话比较器还能正常工作吗?能通过比较器唤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比较器还能正常工作吗?能通过比较器唤醒吗?

PIC 10F 我没有使用过。。刚才刻意去看了下手册。。
我恐怕阳春的PIC10F204 办不到。。
也没有中断, 只有看门狗能利用。。
时钟也不能调整。。

楼主是做什么产品? 貌似电池操作的,如保安门开关监控?
如果价格允许,何不考虑12F15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