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调速中PID计算单位和采样频率的疑惑,求指导

楼主(2014-05-23):
各位好,毕设的系统中有个直流电机的调速,论文写得差不多了,最后写个PID算法。我是边学边写,从零开始,收获不少。最大收获就是一些细节问题,是泛泛地看书看不出来的。请教大家。因为我的目标不只是写个论文交差,还想后面把实际的东西做出来。

转速采样是一个U型槽光电开关照着电机主轴上的光电编码盘,输出简单的单相脉冲信号。脉冲信号速度就是主机转速 乘以 100(编码盘上一周100个光栅孔)。假定要把主机转速控制在60RPM(小型直流减速电机),所以光电开关脉冲信号的频率就是100Hz

转速信号的读取,是用单片机的输入捕捉,每次光电开关的脉冲信号上升降捕捉一次,并发中断。单片机收到输入捕捉的中断后,读取计数值。假定计时器的时基频率为1MHz,所以标准转速下,每次读取的计数值应该是10000。

PWM调速,PWM频率设为2KHz,计算得出一个脉冲计时器的基值是3000(100%占空比)

问题如下:
1. 我本来设计是直接在编码器脉冲中断后调PID然后调速一次转速。也就是编码器脉冲一次、PID校正一次,调速一次。理论很好,但一细想,实际如果电机堵转呢?那就永远也得不到调速机会了,一直堵在那儿。哪怕不堵死,转速变很慢,也就是PID的基础T实际变得很长,计算结果肯定就不对了。
所以PID计算和调速应该是一个恒定的频率,用另一个计时器来定时触发。对吧?

2.这个触发PID调速的计时器频率:应该是比光电编码器的脉冲频率高呢, 还是低呢?我觉得应该是比编码器脉冲频率低
如果比编码器脉冲频率高,可能编码器脉冲一次之间,单片机要采样几次,这几次都是没有变化的值,既浪费资源,又可能会影响PID结果(PID看到速度“没变”)
如果比编码器频率低,也就是说编码器脉冲几次了,才采样一次,这样可以做平均值等滤波,让采样数值更准确些。对吧?

3. 但这样的缺点是采样频率更低了,当然本例可能是足够了。但假如有场合需要在低转速下高采样频率呢?我觉得那要么换传感器(测速电机啥的),要么用独立的减速齿轮,编码盘装直流电机轴上。对吧?

4. PID中的单位,需要把转速、T转换成实际的转速RPM、采样周期多少ms?还是说,我可以简化运算,设T为1,转速就直接用计数器读数(10000上下)
我的理解是,必须要保证运算的单位一致。比如T=1(用一个脉冲作为单位),那TD,TI也要以此为单位(虽然这2位都是虚的)。输入的转速是以计数值,输出也是计数值
那这样的话,不就是说T TD TI都是虚的概念。我可以取更方便的数字,比如TI取个2,T取个8啥的(避免除法指令),甚至能使所有计算都是整数,避免浮点运算。只要大家同比增大就行了。 是不是呢?

5. PID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转速值(不管是10500这样的计数器读数,还是48RPM这样的实际转速),而控制电机的是PWM的占空比(不管是40%还是1200这样的计时器基值)。如何由给定转速值得到控制要输出的占空比?
我的理解是,这和电机特性有关。比如有个占空比(或是输入电压)对转速特性图,或是自己试验,最后得到一个系数(线性)或是一张表(非线性)。程序据此将转速控制值转化为PWM占空比。

是不是我理解的这样啊?

网友:
第1个问题. 肯定应该有个另外的定时器定时中断,来执行控制计算和PWM输出变化,定时频率取决于你所希望实现的闭环系统控制带宽,比如闭环20Hz,那么按照20倍的关系,你的定时频率应该设置为400Hz以上(即2.5ms执行一次),否则额外的相位滞后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
第2个问题. 两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谁高谁低,因为光电编码器的脉冲频率反应出来的实际上是电机的转速,而定时器频率影响的是控制系统的带宽,实际上是对转速变化量的响应速度。也就是说,如果光电编码器能测出10r/s的转速,那么定时器频率也需要能满足在电机以10r/s转速工作时的控制性能,包括稳定性、精度等等,首先要知道控制系统的带宽是多少..

网友:
第4个问题. 最后还是取决于你所设计闭环控制系统的带宽,必须合理,数字控制系统的方便之处就在于可以很方便的在控制算法中改变传感器采样值、控制增益、输出PWM的占空比值,但是一定要保证最后的闭环系统带宽是合理的,否则就会引起谐振失稳。

网友A:
第5个问题. 你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开环控制,对干扰的抵抗能力太差。正确的做法是把各部分分别建模(比例、一阶、二阶、积分、微分。。。),确定大致参数,用simulink画一下控制系统仿真图,算一下开环剪切频率和相位裕度,就知道你所设计的控制器是否合理了。直流电机调速控制从经典控制理论来说是很成熟的,就是一个校正网络。

网友:
前面几条没有致命错误。最后一条不明白楼主在问什么。你第一条不就说PID了嘛,PID就是你第五条干活的东西,什么特性曲线负载变化都是PID参数调出来的,既然你选了PID就是试凑出来的了,神马特性曲线都放在潶箱里不关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5个问题. 你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开环控制,对干扰的抵抗能力太差。正确的做法是把各部分分别建模(比例、 ...

把PID作校正网络串联在系统中, 输入的是转速差输出的应该是控制信号PWM. 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在线等大神解答

网友:
差不多,输出应该是PWM波的占空比,以50%为中点,0和100%为两端。比如计数值为2000代表占空比100%,计数值0代表占空比为0%,那么校正网络计算出来的PWM输出值就应该在0~2000的范围内变化。

网友A:
如果只是要实现电机闭环稳定,对响应时间、超调这些指标不是很关心,那么PID调参方法也能用于电机伺服控制,但是肯定不如用校正网络设计系统闭环带宽来得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要实现电机闭环稳定,对响应时间、超调这些指标不是很关心,那么PID调参方法也能用于电机伺服控制 ...

感谢您!
看来还是理论欠缺。还是要一步步往理论上钻。

当然光是理论根本看不进去,一步一个小实验,先能动起来,再去深入研究为什么,可能才有效果。

网友:
先学理论,再从项目设计过程中感悟升华,返回去指导实践,如此不断循环,螺旋上升,最后能达到在设计一个控制系统之前,通过计算、分析、仿真就能准确地估计系统关键性能,明白系统性能的边界,这才是机电控制系统总体设计者应该追求的目标!

网友:
1. 脉冲计数是用中断,一般不再这么重要的中断里做太多事,单纯用来计数。
2. PID控制频率一般不用太高,反馈太频繁容易引起震荡。
3. 最小脉冲的精度应该远大于控制系统要求的精度,也就是说不指望PID控制能达到最小脉冲的精度,只要PID控制频率达到你要求的精度就行。
4. 单位本身只影响控制粒度,同等级别的换算只是语法糖,名称并不重要。
5. 可以准备这些数据作为初始输入,不过以PID的最终调整为准。

另外,这个是怎么算的?

PWM调速,PWM频率设为2KHz,计算得出一个脉冲计时器的基值是3000(100%占空比)

网友(2017-11-19):
自己的体会是,尽可能提高pid的频率,在系统稳定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