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2303hx无法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4-05-23):
这是我从别人的开发板上找的pl2302HX的电路,原样照抄,但是画在自己的板子上就是硬件无法识别,请大神帮忙看下是哪了的问题,多谢了

网友A:
无法识别总有个现象

插入电脑设备管理器总有个动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识别总有个现象

插入电脑设备管理器总有个动静吧?

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驱动呢?安装了还是无法识别?
能查看到这个未知设备的VID PID信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呢?安装了还是无法识别?
能查看到这个未知设备的VID PID信息么?

应该不是驱动的事,我用买来的PL2303下载接头识别是没问题的,  未知设备的VID PID 是什么意思  ,我先查查看看,这是我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呢?安装了还是无法识别?
能查看到这个未知设备的VID PID信息么?

这是硬件的VID PID 信息,也是无法识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呢?安装了还是无法识别?
能查看到这个未知设备的VID PID信息么?

这是买来的2303识别的信息

网友A:
检查你的PCB有没有错吧,再看清PH2303的完整型号,这版本有些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PCB有没有错吧,再看清PH2303的完整型号,这版本有些多

恩,pcb我看过了  和原理图一样,还是好好看看他的数据手册吧,谢谢您了
ps:我用的是PL230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