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無免費的繁體環境WindowsXP可用的LCD字庫取模軟件介紹?

楼主(2014-05-23):
如題.
公司的系統是繁體環境.我不想每次都切換到簡體環境下進行字庫的取模.
目前只是要取一些漢字,英文,符號的字模而已.希望可以支持簡體漢字和繁體漢字的.
各位有沒有哪個軟件介紹?
網上搜索的PC2LCD2002.DotMatrixTool,牧馬字模等測試都無法在繁體環境下取模.要麼輸入漢字是亂碼,要麼根本無法打開.

補充:驅動IC是NT7534,需要取模方式為,高位在上,縱向取模,從左到右,先取上半部分,再取下半部分.

网友:
PCtoLCD 貌似可以

网友:
试试这个

楼主:
感謝2,3樓,測試不行,亂碼
在发一个功能完整的字体取模软件,支持所有字体!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23785-1-1.html

的軟件也不可用.

网友A:
要不装个虚拟机,虚拟机里面装简体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装个虚拟机,虚拟机里面装简体版系统

公司的電腦,盜版都不敢裝的.不要奢望虛擬機了.

楼主:
在論壇用"取模"作為關鍵字搜尋然後依次打開下載測試,都是沒有辦法用啊.

网友B:
找人帮你写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人帮你写一个吧

如果這樣的話,還不如重啟電腦切換到簡體環境好了.取完字模再改會繁體環境.要用的時候再改為簡體環境......

网友:
虚拟机免费的又不是盗版,将已有的简体xp做个镜像安装到虚拟机,如何?

网友:
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

网友:
要免费的,不能用破解的,估计比较麻烦啊

网友:
要不我来写一个?一种想自己写个这玩意

网友B:
按照你的液晶格式给你写了一个
应该能够满足取字模需求。不支持ASCII与汉字混合取模,即取汉字时候,输入汉字就可以,不要输入ASCII,否则ASCII码取的数据不对。
取ASCII时候,输入ASCII即可,不要输入汉字。
有问题反馈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液晶格式给你写了一个
应该能够满足取字模需求。不支持ASCII与汉字混合取模,即取汉字时候,输入汉 ...

好东西~~谢谢
支持 ASCII 与汉字有何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液晶格式给你写了一个
应该能够满足取字模需求。不支持ASCII与汉字混合取模,即取汉字时候,输入汉 ...

感謝,測試可以用.很漂亮的效果.
可否告訴我這個取字模的原理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液晶格式给你写了一个
应该能够满足取字模需求。不支持ASCII与汉字混合取模,即取汉字时候,输入汉 ...

有測到一個問題,當輸入"?","-","+"等符號時,寬度不是8,需要人工補齊到8的寬度,稍有影響使用.
另外,輸出部分可否增加Bit7~Bit0排列方式的選項.目前是高位在上,可否增加低位在上的選項?
在代碼輸出部分,好像按Ctrl+A無法全選,必須鼠標拖動選擇,稍有影響.但是我要轉的字不多,因此無太大影響.
測試了一下顯示效果如下:
非常感謝mcu_lover提供的軟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測試可以用.很漂亮的效果.
可否告訴我這個取字模的原理是什麼?

原理就是,按照你选定的字体样式(所有windows 支持的字体),字体大小,输入的文字,绘制在memory dc(vc 里面的编程术语),然后,按照字体的大小读取像素点的颜色值,从而判断出该点是否显示。如果显示则取1,否则取0.
因为这里取模是按照实际字体在windows上面的显示效果所见即所得进行取模的。而我在给你设计的时候,因为时间紧迫,直接偷懒,默认所有的字符的宽度都是一样的。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应该要判断ASCII字符是等宽,还是变宽。
所以才有之前提及的,取汉字时候不要输入ASCII,取ASCII不要输入汉字,即不支持混合取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測到一個問題,當輸入"?","-","+"等符號時,寬度不是8,需要人工補齊到8的寬度,稍有影響使用.
另外,輸出部 ...

取ASCII时候,建议使用等宽字体,因为我写的时候,时间因素,只考虑了等宽的情况。
如汉字你使用12*12 则ASCII 选择6*12
汉字使用      16*16 则ASCII 选择8*16这样显示出来比较好看。
所以取ASCII时候建议选择等宽字体:如宋体等等。就不出会先你说的对齐不到宽度为8的情况。

宋体 6*12示例

宋体8*16示例

效果还是蛮好的。

输出给你加上了低位在前的选项,要输出之前,选择一下即可。
呵呵,只能应急用用,时间有限。

楼主:
好的我再测试看看。真的很感谢您的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ASCII时候,建议使用等宽字体,因为我写的时候,时间因素,只考虑了等宽的情况。
如汉字你使用12*12 则 ...

感謝mcu_lover,測試效果很好,選中低位在上效果測試如下:
發現如果要用等寬標點,使用全角輸入就是16*16的輸出了.
新明細體(繁體)

標楷體(簡體)

网友B:
全角和半角输入还是有差别的。ASCII就不要用全角啦。
所见即所得。软件上面预览显示出来的样子,就是最后实际LCD显示的效果。所以可以尝试不同的字体,不同大小,来获得自己想要的最后文字显示效果。

网友C(2014-12-02):
引用 网友B:
全角和半角输入还是有差别的。ASCII就不要用全角啦。
所见即所得。软件上面预览显示出来的样子,就是最后实 ...

請問可以公開這箇軟件的源代碼嗎?我需要以從左至右8點爲單位,從上至下重複16次,然後以此爲單位,從左至右24次的規格。即192*16的屏。多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可以公開這箇軟件的源代碼嗎?我需要以從左至右8點爲單位,從上至下重複16次,然後以此爲單位,從左 ...

你对VC熟悉么?如果不熟悉,源码也无用处,我可以抽空帮你修改一下。如果熟悉的话,站内信给我你的EMAI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对VC熟悉么?如果不熟悉,源码也无用处,我可以抽空帮你修改一下。如果熟悉的话,站内信给我你的EMAIL ...

我很少用VC,都是用MinGW多。
很奇怪,網上,包括論壇這麼多人發過取模軟件,衹有你這箇是在“能用”級別以上的。VB寫的多數不堪入目。
另外友情提示一下,發佈exe前,用UPX打包一下,文件體積會小很多。比如閣下這箇程序,打包後衹有400多KB。

网友:
  cool,楼主还能发一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很少用VC,都是用MinGW多。
很奇怪,網上,包括論壇這麼多人發過取模軟件,衹有你這箇是在“能用”級別 ...

那代码估计对你意义不大了,这个是基于MFC临时拼凑。里面很多代码来自我的一个组态软件的案子。
软件体积大,是因为我采用静态发布,MFC的一些依赖库都包含进去了,这样基本所有网友都能跑起来,而不会缺少相应DLL。
感谢提供的信息UPX。
另外,你把详细需求告诉我。我帮你拼凑一个你能用上的吧。或者站内信告诉我你的即时通信方式,方便沟通。

网友:
楼上好厉害,自己写MFC←_←收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代码估计对你意义不大了,这个是基于MFC临时拼凑。里面很多代码来自我的一个组态软件的案子。
软件体积 ...

掃描順序如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
(十六)二三四五六七八

這裏是一箇字符。

一箇字符,兩箇字符,三箇字符,四箇字符……(二十四)箇字符。好了!

如果太麻煩,就不必勞煩了。我將樓主需求的點陣,重新排列一下,也是可以用的。
關鍵是其他軟件,特別是VB寫的那些,生成的點陣不準確,又不能精確控制點陣尺寸。甚至多數都是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掃描順序如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生成字节是LSB在前 还是MSB在前。
如上面的一 你希望它是一个字节的MSB,还是L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生成字节是LSB在前 还是MSB在前。
如上面的一 你希望它是一个字节的MSB,还是LSB? ...

LSB在前。

网友:
楼主您需要的是NTLEA“NT全域通”这个软件。NTLEA可以解决大多数简繁中文和日文程序的乱码,我曾经经常用于简体2000/XP系统下游玩繁体中文游戏。

https://ntlea.codeple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