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63的wut折腾我好多天了,还是一筹未展

楼主(2014-05-23):
使用了SI4463的WUT功能,发送9个字节,preamble为5个字节,SYNC为2个字节,发送速率为10000bps
接收端启用WUT,窗口时间是46.8ms,周期是1秒
发送端发送完整字节帧大悦要15ms,要连续发送一秒则发送70个次
设置是这样,按官方文件应该没问题
现象是:
如果接收端不启用WUT,正常接收,通信正常,数据无误
问题是:
1、接收端启用WUT,通信不正常,要个好几次才能收到数据,比如发送端发送1,2,3---(每两分钟发一个数字,依次变大),接收端只能接收到1,4,7,10---,好想每隔几次才能收到
2、再进一步观察:
发现接收端中间未收到的数据是这样:
假如我发5个字节(一共6个,加一数据长度)
0x06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接收到的数据是:
0x06 0xFF 0x01 0x00 0x05 0x00
假如我发2个字节(一共3个,加一数据长度)
0x03 0x01 0x02
接收到的数据是:
0x03 0xFF 0x01
感觉是:未收到的错误数据都有规律:preamble+SYNC+数据长度字节正确,后面的DATA错误(不是发送端发的,但呈现0xFF 0x01 0x00 --特征)
不知是哪方面问题,现请教大家一下,谢谢

楼主:
速度太高,我又担心通信距离不够

网友(2014-08-05):
用4463做WOR,不能用WUT的,4463的WUT是有缺陷的。

楼主:
我用的很好啊!

网友(2017-07-15):
大家好,本人新手,第一次做4463,现在就差低功耗接收了,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做大家能否指导一下,目前遇到的问题是 WUT已经打开了,IRQ中断引脚是200MS中断一次,  有时能收到数据,有时又接收不到,这个要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