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状态机按键的不解!

楼主(2014-05-23):
最近看了马潮老师的状态机进行读取按键的例子,感觉受益匪浅。但是也有一些疑问提出。
#define key_input PIND.7 // 按键输入口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char read_key(void)
{
   static char key_state = 0;
   char key_press, key_return = 0;

   key_press = key_input; // 读按键 I/O 电平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return = 1; // 按键仍按下,按键确认输出为“1”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红字部分意思是说,当上一次是按键确认态,同时这一次按键仍然按下时,确认按键输出为“1”。
这里我觉得有些疑问:如果这连续两次采集到低电平,都是处于抖动状态呢?那岂不是还没有躲过抖动状态,状态机就输出为“1”了。

同时在蓝色字体部分,我觉得这样更是有问题。
这里的意思是,当按键上一次是状态2,这次采集到高电平时,就判断按键已经释放。
但是,这一次判断我认为更容易在抖动中触发。因为红色字体部分,判断按键按下时,已经将状态转换为状态2,这次对释放的判断很容易在抖动过程中满足,导致按键并未完全释放,状态机就重新转换为状态0了。

这些是我的疑问。我想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在状态1与状态2的判断中,分别加入了两个变量state1_cnt,state2_cnt。只有连续5次判断到满足要求时,才进行状态的确定。然后函数的调用时间采用4ms的时间。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确认态
                 if (!key_press)
                {
                        state1_cnt ++;
                        if(state1_cnt>=5)
                        {
                                key_return = 1;
                                state1_cnt = 0;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
                        }
                }
                else
                {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state1_cnt = 0;
                }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 (key_press)
                {
                        state2_cnt ++;
                        if(state2_cnt >= 5)
                        {
                                key_state = key_state_0;//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state2_cnt = 0;
                        }
                }
                break;

但是这样,就增加了两个变量,调用也更为频繁。我也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ps:这两个函数我都试过了,基本上在实际中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大部分人使用的时候,都要多判断几次的。
像我就10MS扫一次按键,重复4,5次电平相同就确认,确保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