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发送第一条命令成功返回后隔2s以上发第二条返回乱码

楼主(2014-05-23):
SIM900A 发送第一条命令成功响应后
(1) 如果间隔两秒(大概时间)以内再发一条命令,则SIM900A能够正确响应;
(2) 如果间隔超过两秒再发送第二条命令,则命令发送出去之后SIM900A返回乱码,无任何其他响应了。

这个问题基本是100%出现,之前没太注意,以为是串口软件的问题,现在怀疑跟波特率有关或者是SIM900A一定时间内没有命令过来之后关闭了某个功能模块,
这个问题暂时无头绪,前辈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么?交流交流。

楼主:
第一次发帖自己先顶

楼主:
在线等待,等待大神出现

网友A:
表示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你应该发送了有个是什么进入低功耗还是睡眠模式的命令了

该命令的意思是:某段时间串口没有收到数据,系统进入某个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你应该发送了有个是什么进入低功耗还是睡眠模式的命令了

是的,后来自己发现了,SIM900A默认的时钟模式就是有一段时间串口没有数据就进入慢时钟模式。还是谢谢了啊大神,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挺久的。

网友B(2014-08-09):
引用 楼主:
是的,后来自己发现了,SIM900A默认的时钟模式就是有一段时间串口没有数据就进入慢时钟模式。还是谢谢了 ...

正在入手学习SIM900A中。

看到最近楼主的帖子都是关于这个模块的。

准备有个项目,也类似是楼主设计,服务器下带很多台设备。

不知道楼主现在进展如何,项目完成了吗。

方便可以的话学习楼主的经验,避免走太多弯路。

网友:
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建议查一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入手学习SIM900A中。

看到最近楼主的帖子都是关于这个模块的。

经验谈不上,项目还没做完,我也在摸索当中,一起加油。

网友C:
哦,原来默认会进入慢时钟模式,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默认会进入慢时钟模式,了解了

是的,别在这里被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