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胸牌,里面一个LPC1113F可以驱动484颗LED??? 不可思议

楼主(2014-05-23):
LED胸牌,  11*44点阵,PCB上只有两个IC  一个是SO28的USB转串口IC,一个是LPC1113F,难道用一个LPC1113就可以驱动11*44点阵,484颗LED呀,想不明白怎么驱动了那么多LED?

网友:
22*22=484!

22+22=44, 44个IO就可以驱动484个LED了!

楼主:
LPC1113  是33HVQFN封装,总共只有33个腿呀。

网友:
手上有pic16f 的类似  10年前的商品了

网友A:
晕,看错了!

猜测应该是在原来行列扫描的基础上,两个LED反向并联,这样好像勉强够了吧?

还有几个可能是通过那个USB芯片的IO控制的!

这样算下来,一共 16+16=32 个可控制的IO,就能驱动 16*16*2=512 个IO 了

网友:
貌似背面有595芯片……

楼主:
主控是  LPC1113,才33个脚

楼主:
就是一个 PL2303  +LPC1113的方案,没有其他IC了,估计是有啥特殊的技巧来驱动这么多LED的吧

网友:
这玩样得多重啊,挂着不难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看错了!

猜测应该是在原来行列扫描的基础上,两个LED反向并联,这样好像勉强够了吧?

刚才这贴还没回复的时候我也在想,刚好也想到了两个LED灯反向并联这点子上了,瞬间数量加倍了有木有呀哈哈。不过有一点没想明白,为啥木有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这贴还没回复的时候我也在想,刚好也想到了两个LED灯反向并联这点子上了,瞬间数量加倍了有木有呀哈 ...

LED屏都是没有限流电阻的,至于细节倒不清楚!

网友:
这胸牌成本要多少,卖多少软妹币

网友C:
上个以前写过代码的时钟的原理图,

网友:
厉害,整个一LED矩阵~

网友:
妹子挂在会不会造成下垂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个以前写过代码的时钟的原理图,

这个要收藏一下

网友:
这个厉害了。。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个以前写过代码的时钟的原理图,

看不懂,每个LED均能独立控制码?

网友:
胸牌上整这么点字,也不够使啊

网友D:
可以的,n个IO最多可驱动n*(n-1)个Led

网友:
这胸牌都什么场合使用呢??

网友:
标记一下,LED驱动

网友E:
高中学的排列组合这时候派上用场了。
每两个IO口可以驱动两个LED(正反向并联)。假如有n个IO口,从这n个IO口中抽出两个的不同组合有n*(n-1)/2种。最终的结果[n*(n-1)/2]*2=n*(n-1)。所以23个IO口足够。

网友:
mark!!!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比较巧妙

网友:
买过另外一种,里面加595的,加了应该亮度更高

网友:
23个IO就够了。白沙怀表就是用了这个原理的。。。

网友:
应该是类似这个原理吧

网友:
这么多LED要不是四层板布线要布死人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高中学的排列组合这时候派上用场了。
每两个IO口可以驱动两个LED(正反向并联)。假如有n个IO口,从这n个IO ...

还是不太明白,兄弟画一个三个IO控制6个LED的电路图看看呢?

网友:
这玩艺儿有一种应用是洗浴中心按摸小姐胸上带的,可以显示名字,服务等一些滚动字幕

网友F:
可能是用了 Charlieplexing 复用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兄弟画一个三个IO控制6个LED的电路图看看呢?

就楼上兄弟说的。

网友:
38楼的,是不是有些灯会不需要亮的时候而微亮,有些亮的正常

网友:
估计扫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n个IO最多可驱动n*(n-1)个Led

占空比是多少?

网友(2014-06-24):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用了 Charlieplexing 复用技术。

感谢分享,开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个以前写过代码的时钟的原理图,

为何我假设点亮LED1,也就是CZ1=1,CZ6=0;所以CZ2=1;CZ3=1,CZ7=1,这时LED27也会亮,也就是每个灯不能单独控制。还是说你也用了IO口的高阻模式

网友:
还挺好奇,这个电路是怎么充电呢?

网友:
mark 学习!
数字补丁丁丁丁丁丁

网友:
驱动这么多LED不会有闪烁的现象吗?

网友:
学习了,n个IO驱动n*(n-1)个led

网友:
他该用LPC11U的

网友:
这种接法是有局限性的吧?
1.每两个GPIO接两个LED,这样至少有一半的LED是不亮的吧。
2.当一个LED确定点亮,则其阴极的GPIO为0,而以该引脚为阳极的LED无法点亮
这种接法无法保证每个LED都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