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路由器设置界面电脑无法访问手机可以

楼主(2014-05-23):
家里有个路由器,水星MW150R。 上网正常。但是两台 电脑(有线,无线都是)经常不能进入它的设置界面192.168.1.2.即使进入了,那个网页似乎也是很慢很慢, 只出来一部分。 如图,只出来这点。但是 用android手机,ipad确实可以访问这个网页的。而且飞快。这是什么道理呢? 实在想不明白。

网友:
把你的电脑换一个内网ip地址试下

网友A:
我的是192.168.1.1?

网友B:
电脑PING 一下路由, 看看是否有丢包现像
1. 如果是用网线接路由,  看看网线是接有接错了
2. IP问题, 换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192.168.1.1?

可以改的。因为我路由器接光猫,光猫ip192.168.1.1.所以路由设成192.168.1.2了,这个应该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PING 一下路由, 看看是否有丢包现像
1. 如果是用网线接路由,  看看网线是接有接错了
2. IP问题, 换一个 ...

因为有时候可以访问有时候不行,应该不是网线的问题吧。否则会一直可以的。   IP我改一个试试。  另外,我发现,当我每次重启路由的时候,电脑能够很顺畅的访问这个IP地址,时间长了就出现我 顶楼写的问题了。

网友C:
路由器的问题,或者负载太重哦,我们公司的路由器也经常访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的问题,或者负载太重哦,我们公司的路由器也经常访问不了。

关键同一个网络手机,ipad都能访问啊

网友:
水星的界面好像是不断在自刷新的,楼主可以在电脑上换个浏览器试试。
以前我闲着蛋疼整天刷路由器固件,有时候打开路由器管理页面就是稀奇古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的问题,或者负载太重哦,我们公司的路由器也经常访问不了。

怎么看路由器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路由器负载?

刷了OP,openwrt,TT这些固件好像都能看负载情况,一般的路由器看不了的

网友:
我的也是, 也是这个牌子的。 连上之后, 一会儿就上不了网了, 设置根本打不开, 必须断开重新连。  手机一切正常

网友:
我的路由也有这个毛病,经常登不上时候就过去拽了它的尾巴,等会再接上就好!

楼主(2014-06-25):
现在换了个磊科的路由器,内存大点,flash大点就好了.应该还是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E:
这个路由果断刷机换wrt 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路由果断刷机换wrt 固件

没觉得有太大的必要.wrt能提供些什么额外功能呢

网友:
楼主有几个网络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觉得有太大的必要.wrt能提供些什么额外功能呢

谁用谁知道,光稳定性就比原装强很多的,各家厂商推出的智能路由基本都是wrt的原型开发出来的,如果你对原厂固件有特殊偏好算我没说

网友(2016-12-10):
你的电脑上不是装了虚拟机,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虚拟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