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v8连接MKE02失败(已解决)

楼主(2014-05-24):
用的是CW10.5,之前MKL04/05都能连上下载程序,但是现在换成MKE02VLC2就不行了,报错为can't read memory或者就是CPU frequency error,在网上找了好久,有说是Jlink的bug,有说是飞思卡尔单片机本身的bug,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知大家用MKE02时用的什么下载器。

网友A:
我只知道我用JLINK搞MKE02Z64VQH2一点问题没有,我用的是KEIL!可以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我用JLINK搞MKE02Z64VQH2一点问题没有,我用的是KEIL!可以给你参考!

有没有例程,keil用哪个版本的?之前一直用的CW~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例程,keil用哪个版本的?之前一直用的CW~

CW是可以使用JLINK的哦,就是官方FRDM_KE02下的例程。
你把你的CW的JLINK的界面发张图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例程,keil用哪个版本的?之前一直用的CW~

都有例程,跟你用的CW库应该在一起的!

网友:
楼主不行,你自己用CW的PE新建一个,看看能不能下载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边用JLINK是能下载到KE02中的。

网友(2014-08-25):
在IAR下用STLinkV2调试KE02没问题,就是软件版本低对芯片支持的不太好。

网友C:
这个,好像有的JLINK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有的JLINK是不行的

好吧,盗版的就是个坑,老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CW是可以使用JLINK的哦,就是官方FRDM_KE02下的例程。
你把你的CW的JLINK的界面发张图出来看看。 ...

我是过来学习的,CW也使用JLINK的哦?不可思议吧!

网友:
偷偷的告诉楼主:使用ob32的那个jlink,一样调试KE02,毫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