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51多功能开发板JTAG的问题

楼主(2014-05-24):
之前一直用ISP下载 后来同事借给我一个JTAG IEC下载器 想连到马老师的板子上试试 但是用AVR stdio连接不成功 不知道是不是JTAG有问题 请问马老师如果用JTAG下载的话 板子上除了JU8的四组插针短接起来 还有哪些是必须短接的呢?

网友:
"之前一直用ISP下载"----用AVR多长时间了?看过·AVR的手册吗?尤其是熔丝位的配置部分?
要使用AVR的JTAG口,那么AVR的熔丝位需要设置成允许JTAG口,如果熔丝位的设置是不允许JTAG口,那么对应的4个脚就是普通的I/O口。
先用ISP方式查看一下芯片中熔丝位的配置,看JTAG口设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