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尔7P系列单片机的问题,以及建议

楼主(2014-05-24):
问题1:我在移植松翰2711程序到HR7P155单片机的时候,一样的程序,海尔提示RAM溢出。8个字节左右。同样64字节RAM,但是松翰的编译器,提示64字节还剩1字节呢。  不知道是单片机的问题,还是C编译器优化的不是很好?
问题2:关于HR10M,仿真头的问题,我手上有个HR7P155的仿真头,请问这个仿真头,只能仿真155的芯片吗,还是其它的7P系列的都可以,目前我想仿真的芯片是,155,156,166,这三个,请问这个仿真头是否通用,希望海尔的可以发些这方面资料
问题3:我想知道HR7P156的单片机是否有增强型PWM功能,规格书上没有,但是有些人说,有这个功能,在这里希望海尔方面能帮我确认一下。
问题4:希望海尔方面能多推出一些例程出来,这样有利于新手入门比较快。自己看规格书一个一个来比较浪费时间。有去官网去看过,也下载了一些,感觉还不够。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对海尔MCU的支持。谢谢!对于这几个问题,回答是这样的
问题1:编译后可以查看RAM占用的大小,如可可以希望把程序发给我
问题2:仿真头可以仿真155,156,166,需要转接头
问题3:155有PWM,不知道楼主需要的增强型是什么性能的PWM?
问题4:我们有例程,还有应用笔记,在官网都可以找到

楼主:
谢谢小海的解答,关于增强型PWM,  就是指155和156这2颗芯片有没有互补PWM的功能,还有一个奇葩的问题,

一下是155的IO初始化,
  PAT   = 0x4C;                                                   //01001100  PA口输入输出设置,0出,1入。
  N_PAU = 0xBF;                                                   //10111111  PA口弱上拉设置,0使能,1禁止。
  PALC  = 0XB3;                                             //10110000  PA口大电流设置,0禁止,1使能。
  PA    = 0X00;                                             //00000000  PA口赋值0,初始化

  PBT   = 0x02;                                                   //----0010  PB口输入输出设置,0出,1入。
  N_PBU = 0x0F;                                                   //----1111  PB口弱上拉设置,0使能,1禁止。
  PBLC  = 0X0D;                                             //----1101  PB口大电流设置,0禁止,1使能。
  PB    = 0X00;                                             //00000000  PA口赋值0,初始化
  ANS   = 0X5F;                                             //00101111  IO口模数设置,0模拟,1数字。

我主程序里面把PA7=0;  但是PA7就是个高阻态的状态。   其它所有的程序有屏蔽了。就只调试这个IO,居然不受控,始终是个高阻态。

楼主:
刚刚发现原来是ANS,把PA7设为模拟IO了。   请小海帮我解答一下155和156这两个芯片有没有互补PWM吧,就是和166差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发现原来是ANS,把PA7设为模拟IO了。   请小海帮我解答一下155和156这两个芯片有没有互补PWM吧,就是和 ...

HR7P155有两路独立控制的PWM, 但没有增强型的EPWM(互补输出的EPWM)

网友B(2016-06-08):
引用 网友A:
HR7P155有两路独立控制的PWM, 但没有增强型的EPWM(互补输出的EPWM)

请问:仿真头哪里有卖?什么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仿真头哪里有卖?什么价?

代理商都可以买, 具体咨询他们http://www.essemi.com/index.php/article/c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