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激光钢网即将推出3种新规格led长钢网,如何包装

楼主(2014-05-24):
嘉立创激光钢网,一直以来以常规的钢网为主,如37*47,打破了市场原来两三百的价格,只要60元。
应该说,这个性价比还是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认可的。
所以一直以来,就有很多客户问我们,做不做led钢网,即那种很长的,规格一般是40*60,40*80,40*100,40*120,40*140等
说实在的,我们非常清楚这块led钢网的市场也是非常大的。
但我们一直认为长钢网的运输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么长,在运输途中非常容易压坏。
目前,我们有意生产:40*60,40*80,40*100三种规格的led钢网。
有几个问题咨询各位:
1、这种长钢网怎么包装,使得在运输途中不易损坏。
我们目前钢网的包装方式是,放在纸盒上,然后上下再放两块纸板夹住。
这种快递压坏的还是常有的事情。
2、对于40*60,40*80,40*100这3种钢网,各位的心理预期价格多少比较合理?

------放一张我们现在的包装图片---------

网友:
我有次有个钢网就是被顺丰压变形了,好在自己敲一下有捣鼓回去了,这玩意儿还真实比较难处理这个运输问题。

网友A:
卷起来,客户收到后自己安装,钢网能不能更换网而不换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卷起来,客户收到后自己安装,钢网能不能更换网而不换框?

钢网是有张力要求的。不然很容易脱网的

网友:
用美纹胶把钢网固定在三合木制板上,上面盖纸板装箱发货。

网友B:
用pvc水管包装

网友:
直接跟卖穿衣镜的淘宝卖家联系

网友:
侧面四根木条搞定

网友C:
pvc水管不错 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应该说能不能设计个可更换的或可拆卸的框架,一个钢网一个框有时实在占动方,又浪费。
而且测试板子,开钢网的话,大多只用一次的……  生产时会用产线专用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vc水管包装

高手
卷起来放到PVC管子里面,别和说粗PVC管子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pvc水管不错 价格便宜量又足

你说的是无框的吧。我们这里99%的都是有框的钢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无框的吧。我们这里99%的都是有框的钢网

我以前在RS买东西 管装的芯片就是圆柱形的塑料管包装
有框就选尺寸大一些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