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移动电源新版原理图(使用SY7066升压版)

楼主(2014-05-24):
由于觉得SY7066/XB8689D/GL888F方案比原来的LTC1700/S-8241/TPS2543精简很多,所以先画了这个方案,大家多拍砖。
原理图目前只是预览版,我会逐块做单元电路测试通过再定稿。

网友:
沙发  古大师真给力!

网友A:
1、xb8689使用470ohm  1uF的电阻和电容更安全。
2、SY7066不使能之后输出就是0V,不需要额外的开关。
3、fp5139要不要加一个输出电流检测的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xb8689使用470ohm  1uF的电阻和电容更安全。
2、SY7066不使能之后输出就是0V,不需要额外的开关。
3、fp ...

1.嗯,目前是按手册的,出BOM前改一下就行。
2.那个开关是负载插入检测用的,目的是阻断前面的220uF滤波电容,如果不需要负载检测可以干掉。
3.图4左下角那个运放就是输出电流检测,目前还有一个运放富余,在考虑要不要做Micro-USB输入电流检测以防输入过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嗯,目前是按手册的,出BOM前改一下就行。
2.那个开关是负载插入检测用的,目的是阻断前面的220uF滤波 ...

哦,貌似那个Q11方向反了。

楼主:
另外说明一下,FP5139目前是按耦合电感来画的,实际上有三个方案最后视效率测试和采购情况来确定使用:
1.一体耦合电感,理论上效率最高,体积也最小,但价格贵,采购困难。
2.两个分立电感,理论上效率稍低,低多少要测了才知道。
3.折中方案:铁粉磁环双线并绕,可能要自己动手,初步计算只有10圈左右,难度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嗯,目前是按手册的,出BOM前改一下就行。
2.那个开关是负载插入检测用的,目的是阻断前面的220uF滤波 ...

负载是如何自动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貌似那个Q11方向反了。

就是要反的,目的是不让USB插座上的电压不回流到C37/C38上,否则那么大的容量并在输出上就无法检测负载插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要反的,目的是不让USB插座上的电压不回流到C37/C38上,否则那么大的容量并在输出上就无法检测负载插 ...

fp5139的功率mos的VGS是正负8V,sepic的最大输出是12V。
xb8689这个芯片的设计工程师和我一个办公室,470ohm和1uF是最安全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如何自动识别的?

通过R33给输出一个弱上拉,负载插入时设备上的滤波电容会分掉C40/C41上的电荷形成一个下降沿,R34接GPIO检测这个触发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R33给输出一个弱上拉,负载插入时设备上的滤波电容会分掉C40/C41上的电荷形成一个下降沿,R34接GPIO ...

嗯,有上拉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5139的功率mos的VGS是正负8V,sepic的最大输出是12V。
xb8689这个芯片的设计工程师和我一个办公室,470 ...

哦,那个型号写错了,应该是Si4886DY。

网友:
大师给力,比上版简洁的多,PCB压力应该也小很多了。

网友:
古大师真给力!

网友:
大师给力,下载慢慢看

楼主:
补充一点说明:MCU的GPIO分配没经过仔细考虑的,大家不必太在意哪个脚是哪个功能,后面可能还要根据PCB布线方便而调整。
不过GPIO的分配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大家也尽管分享一下经验,免得踩雷。

网友:
C43少了个接地

楼主:
谢谢,本地已改。

网友:
1.OLED模块,可以软件 Sleep 模式,    可以考滤去掉部份mos

2.如果不外加12V显示效果会稍差.

楼主:
来更新一下进度,在画PCB了,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打算作进一步精简:
1.OLED供电的两个MOSFET开关去掉,根据SSD1306手册参数SLEEP状态常规是1uA,最大10uA,直接挂在VBAT上问题也不大吧。
2.输入输出端的三个TVS去掉,反正没见过市面上哪个移动电源需要用这玩意保护的,SMB封装太占地方了。

精简后的电路我希望尽量在单面贴片双面走线条件下完成,然后再评估是做双面板还是四层板。

网友:
大师,赞你一个

楼主:
摆了一下,看来单面贴片还是很难做到,忘记两个螺丝孔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摆了一下,看来单面贴片还是很难做到,忘记两个螺丝孔了。

你好,这个烂尾丢给你,真的不好意思。

1、问一下,有没有GL888F的资料,我在网上暂时找不到,不知道R33/100K过来的信号会不会被GL888F给吃掉?
2、如果接口匹配电路换成TPS2513A(一片,双口,不需MCU控制),会不会更方便些?
3、负载检测用下图的方式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烂尾丢给你,真的不好意思。

1、问一下,有没有GL888F的资料,我在网上暂时找不到,不知道R33 ...

1.传上来了。其实网上有的,得用Google。手册比较简陋,没提到掉电模式,片子我还没买,所以也没办法测试确认。TPS2513是有掉电模式的。
2.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比较纠结,选GL888F的原因是可以切换1A/2A模式,但原来用的TPS2543是带限流的,GL888F这个只是设置D+/D-上的电阻,并不是硬性限流。如果设备不遵守DCP规范的话有可能触发SY7066的过流保护导致两个输出都不正常,而TPS2543是可以做到独立端口保护的。我的纠结就在于既然GL888F也做不到限流,是否还有必要做1A/2A模式切换?或者是否有必要每个端口独立MOSFET开关控制?
3.感觉思路不错,看上去可行,不过还是得实际测试一下。我也看看能不能把输出的PMOS开关改成这样的NMOS开关,省钱又省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1.传上来了。其实网上有的,得用Google。手册比较简陋,没提到掉电模式,片子我还没买,所以也没办法测试 ...

手册里连参数表都没有,得实际测试一下才行。

楼主:
一团乱麻~

网友:
黎明前的黑暗。
辛苦啦,gzhuli 大师。

网友D:
大师辛苦了,亲手操刀原理图和PCB,一定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辛苦了,亲手操刀原理图和PCB,一定很给力!

发现这种电池极片在两侧的设计非常不利于布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复杂的设计,充电输入、电池、升压输出、可调升压输出,无论怎么布局电源和地都总要横跨整块板,而两个螺丝孔、背后的OLED排线、可调升压的排针则割裂了大部分的横向大电流布线路径,到现在我都还没摆出满意的布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发现这种电池极片在两侧的设计非常不利于布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复杂的设计,充电输入、电池、升压输出、 ...

大师是否考虑一下飞线,DIY的飞一跟线,也不太过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是否考虑一下飞线,DIY的飞一跟线,也不太过分

飞线不到万不得已都不考虑,不符合精品原则。
目前考虑四层板,内层走信号线,外层尽量安排大面积走线,因为常规四层工艺内层铜厚一般是外层的一半,而且无法开天窗上锡,不太适合走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线不到万不得已都不考虑,不符合精品原则。
目前考虑四层板,内层走信号线,外层尽量安排大面 ...

大师的执念...

不过PCB到是可以考虑做顶层和底层都是2~3盎司的,在加上喷锡工艺,应该不用太担心大电流了

楼主:
目前的大电流部分是这样的,黄线是电流路径,电解电容处是地线汇集点,也是所有输出电流采样电阻的参考点。
现在的问题是可调输出部分的大电流线貌似走不出来了。

网友:
前来学习一下大师的杰作

楼主:
目前的底层走线,大电流路径基本上通了,接下来优化地线回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的底层走线,大电流路径基本上通了,接下来优化地线回路。

大师用两层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师用两层完成了?

还有好多信号线走不出来呢,前面都说了,外层走大电流,内层走信号,为了几根信号线做四层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可调输出的小板那里不能放太高的元件(功率电感和电解),看着好像很多位置但实际布局空间很有限。

网友:
看着好像很多位置但实际布局空间很有限

非常折磨人。
又有新进展。
不要太着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好多信号线走不出来呢,前面都说了,外层走大电流,内层走信号,为了几根信号线做四层也是迫不得已, ...

大师啊,PM我地址,我寄100个锂电保护芯片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底层走线,大电流路径基本上通了,接下来优化地线回路。

看着就很舒服!

网友:
大师的布线真漂亮

楼主:
这几天事情比较多,速度拖慢了点,贴个布了一半的可调升压小板冒下泡吧。

网友:
以膜拜.....
当我离开电子的时候,这个应该是很好的纪念品

网友:
古大师  辛苦了!

网友:
good news!大师很给力啊!

网友:
大师厉害,支持这种先小模块调试的方法

楼主:
小板完成,下周打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板完成,下周打样。

有成果,恭喜!好好休息呀。

网友:
GoodNews,小板很漂亮。

楼主:
大板预计会先做双面,内层走线用飞线代替,测试通过再正式出四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板预计会先做双面,内层走线用飞线代替,测试通过再正式出四层。

赞成,好主意。

网友:
很期待!
大师辛苦了!

网友:
大湿就是大湿,很期待啊。

楼主:
杯具了,刚刚量了一下2.0排针的架空高度只有6mm,可调升压板的3个电解现在是按6*7封装来画的,板子已经在JLC下单了……
先测吧,到时候挪一下位置,改成8*5的应该就能插得上了。

楼主:
完成度约70%,左边好像还很空的样子,不过现在再挪布局就有点痛苦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完成度约70%,左边好像还很空的样子,不过现在再挪布局就有点痛苦了……  ...

哇!你搞通宵了!注意休息啊,不要太急啦。
板上有空就好,双面板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大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你搞通宵了!注意休息啊,不要太急啦。
板上有空就好,双面板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大增了。

白天在车上睡太多了,晚上睡不着就画画呗,然后一看时间就4点多了~

双面还是不太现实,把右边的布局全部拆散重画也不一定能走通,因为BQ24195的封装太小,有5根数据线要走出来,引脚还分布在IC两边,USB插座到电池+极成一直线的情况下,总有几根线要穿过大电流回路,我不太想从开关回路下面穿信号线,也不想地平面被切得七零八落的。

下面的截图只显示底层和内层1,那5根线在顶层和底层基本上是走不出来的,何况还有几根没布通的。

至于左边的空档其实也很难利用,因为有个螺丝孔在那里,MCU没办法再往那边挪,不全部布局推倒重来的话貌似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扔过去的了。

楼主:
忽然发现左边也不空啊,只拉了几个电阻过去就成这样了,还得拉开点才走得了线……

网友E:
好高密度的板子,大师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高密度的板子,大师辛苦了

比起newidea画的那版已经简化了很多东西了,按目前的情况来看,老陈原来的图如果电感、电解、功率电阻等现在的封装来画应该是怎么也放不下的。
我现在都很佩服newidea能把原来那块板布通。

楼主:
发现也就那么十来条线走不通,用4层板是不是有点浪费?还是再重新琢磨琢磨布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也就那么十来条线走不通,用4层板是不是有点浪费?还是再重新琢磨琢磨布局?  ...

不早了,休息吧。

网友:
进度飞速啊!!!

楼主:
只用了一层内层,走了这么几根线,但是双层又走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了一层内层,走了这么几根线,但是双层又走不通……

双层很难做到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将就一下结构(定位孔什么的省一个)然后做出双层呢。硬是不行算了吧!大师辛苦了。

网友:
有时候不得不用多层线路来换取电路板的小巧

楼主:
顶层和底层基本画完了,先出个效果图。
留意底层标注了1~D编号阻焊开窗的过孔,共14对,对应飞线的话就是双面了,打样会这样做成双面。

网友:
来欣赏一下大师的作品,辛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层和底层基本画完了,先出个效果图。
留意底层标注了1~D编号阻焊开窗的过孔,共14对,对应飞线的话就是双 ...

看着一个爽字了得啊

楼主:
在想办法把串口拉出来,上了库伦计不能接上位机感觉有点浪费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想办法把串口拉出来,上了库伦计不能接上位机感觉有点浪费啊……

大师折腾得够晚的,输出充电用的USB应该很方便引出串口TTL吧,或者甚至干脆再加一个USB转串口芯片,把USB用线接上电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折腾得够晚的,输出充电用的USB应该很方便引出串口TTL吧,或者甚至干脆再加一个USB转串口芯片,把USB ...

充电USB口引出这个主意不错,不需要额外开孔,不过距离有点远,估计内层拉过去还可以。
再加转换芯片就太困难了,CP2102都够呛,不如杀了我算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大师折腾得够晚的,输出充电用的USB应该很方便引出串口TTL吧,或者甚至干脆再加一个USB转串口芯片,把USB ...

板子上空间太小了,在串口拉到USB口后自己做一个转接小板接到电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子上空间太小了,在串口拉到USB口后自己做一个转接小板接到电脑就行了 ...

这样有个问题没想好,单片机是2.5V供电,USB引出的话至少要能承受3.3V,但TT脚已经用完了,再改IO分配影响比较大,或许串个电阻保护?

网友:
仰望一下大师,果然是拍马也看不到灰尘的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样有个问题没想好,单片机是2.5V供电,USB引出的话至少要能承受3.3V,但TT脚已经用完了,再改IO分配影 ...

单片机要承受最小3.3V、最大12V的电压,串电阻估计不行,要加串口还是直接引出三根插针比较好,用杜邦线就可以连上USB转串口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要承受最小3.3V、最大12V的电压,串电阻估计不行,要加串口还是直接引出三根插针比较好,用杜邦线 ...

最大12V何解?
插针是最简单,但要开盖插线麻烦啊,而且大多数TTL串口也是3.3V的,一样要考虑电平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12V何解?
插针是最简单,但要开盖插线麻烦啊,而且大多数TTL串口也是3.3V的,一样要考虑电平兼容问 ...

我搞错了,12V不是USB信号线的

可不可以这样,冒险一点就直接串个电阻,保险一点就用MOS管转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USB口引出这个主意不错,不需要额外开孔,不过距离有点远,估计内层拉过去还可以。
再加转换芯片就太 ...

我也只是随便说说加串口芯片,现在都布板困难了,原板上就不考虑了

不过可以外加一个模块板子的方式,用插针座跨接在单片机I/O和USB充电口数据端附近,这个USB转串口模块大家可以做为选配件。

楼主:
基本上就这样了吧,大家帮忙检查检查?

网友:
看到了 来顶一个!

网友:
很好,赞一个

网友I:
大师,
原理图中BQ24103的引脚序号和datasheet中的序号不一样,不会有问题吧?
另外 OLED的CS引脚可以悬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师,
原理图中BQ24103的引脚序号和datasheet中的序号不一样,不会有问题吧?
另外 OLED的CS引脚可以悬空 ...

BQ24103是封装库的起始引脚位置和datasheet不一样,我核对过实际引脚顺序,应该没问题的。
OLED接法是照抄老陈原图的,经你提醒马上找SSD1306 datasheet看了一下,原来不用的引脚全都要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BQ24103是封装库的起始引脚位置和datasheet不一样,我核对过实际引脚顺序,应该没问题的。
OLED接法是照 ...

大师确认就没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就这样了吧,大家帮忙检查检查?

85楼最后一幅电路图中,J1同J3有互联关系,J2同J4有互联关系吧?
若是,貌似多条引线的网络标记错位、颠倒了,已经失去匹配。
请同时复核一下电路图和印制板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85楼最后一幅电路图中,J1同J3有互联关系,J2同J4有互联关系吧?
若是,貌似多条引线的网络标记错位、颠 ...

呵呵,PCB为了方便优化布局和线序,是直接放焊盘赋网络名的,没用原理图的封装,忘改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PCB为了方便优化布局和线序,是直接放焊盘赋网络名的,没用原理图的封装,忘改了。 ...

哦,没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没事就好。

线是没接错,不过小板的丝印确实把V1~V5的顺序标反了。

楼主:
小板来了,焊了一半,剩下的元件还没到。
看来丝印字体得调大些,JLC的丝印还是略渣。
电解封装实在是个杯具,连6.3mm直径的都挤不下,8mm的得把板扩大才放得下,估计整块板要重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板来了,焊了一半,剩下的元件还没到。
看来丝印字体得调大些,JLC的丝印还是略渣。
电解封装实在是个杯 ...

辛苦了。
电容是麻烦,个子大了没空间,小了没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辛苦了。
电容是麻烦,个子大了没空间,小了没容量。

SEPIC输出电流不连续,电流纹波大,钽电容担心扛不住爆掉,钽聚合物和大容量MLCC又用不起。
还好小板的架空空间还比较富裕,正式板画大点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SEPIC输出电流不连续,电流纹波大,钽电容担心扛不住爆掉,钽聚合物和大容量MLCC又用不起。
还好小板的架 ...

看着壳子里面的空间也不算太小啊,怎么放起元件来就觉得空间不够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SEPIC输出电流不连续,电流纹波大,钽电容担心扛不住爆掉,钽聚合物和大容量MLCC又用不起。
还好小板的架 ...

像原板那样,用陶瓷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壳子里面的空间也不算太小啊,怎么放起元件来就觉得空间不够了呢? ...

主要是2mm插针的架空高度只有6mm,下面还有元件,所以小板元件高度只能在5mm以内,用8×5的电解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2mm插针的架空高度只有6mm,下面还有元件,所以小板元件高度只能在5mm以内,用8×5的电解应该是可 ...

Layout就是个砌砖的活。

楼主:
全焊好了,上电空载电压正常,可调输出也没问题,3.3V输入6.4V输出空载电流约20mA。
不过3.3V输入/输出时关闭EN会瞬间跳高至4V+再回落,供电的稳压电源短暂进入恒流模式,初步判断是EN拉低后FP5139输出变高阻MOSFET没关掉,还需要进一步测试确定。

楼主:
初步带载测试:输出5V 300mA,输入3.05V 618mA,效率79.5%,还不错,输入电压高点的话效率应该稳过80%了。

网友:
调试基本一次成功啊,大师给力,周末都在加班!

网友:
又有进度咯!

网友:
初步带载测试:输出5V 300mA,输入3.05V 618mA,效率79.5%,还不错,输入电压高点的话效率应该稳过80%了
========
真的好快。赞一个!^-^

网友:
大师真给力。。

楼主:
不过3.3V输入/输出时关闭EN会瞬间跳高至4V+再回落

这个问题确认是测试方法不对引起的,因为我是用测试钩把EN脚飞到VSYS和GND来测试,中间EN出现一段悬空状态,造成输出端状态不确定。
给EN脚加下拉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头一次用这玩意儿回帖。

网友:
大师厉害,又见成效。

楼主:
输入4.2V 0.64A,输出3.3V 0.66A,效率81%,感觉还是有点低,功率做不了太大,输出4W就已经有1W的耗散,温升会非常高。
看来得想办法把效率提高到85%以上才行,先测一下波形看损耗主要在哪里。

楼主:
发现主要是耦合电容在发热,在JLC买的三星22uF 25V X5R,ESR这么大?
明天换成4个4.7uF 0805试试。

网友:
该看零点的德国——葡萄牙足球赛啦!

网友:
好想站大师旁边,看大师是如何分析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主要是耦合电容在发热,在JLC买的三星22uF 25V X5R,ESR这么大?
明天换成4个4.7uF 0805试试。 ...

大师真给力。

楼主:
耦合电容换来换去还是发热,效率始终在80%附近徘徊上不去,估计输出功率最多也就做到5~6W。
波形没啥问题,看来耦合电容纹波电流太大是SEPIC拓扑的硬伤。

补充一下测试参数:
输入4.11V * 1.9A = 7.8W
输出12.1V * 0.53A = 6.4W
效率82%
连续工作5分钟没冒烟,但手是不能摸了。

网友E:
大师的示波器貌似有点古董,
效率82%应该不错了,满载工作难道要加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的示波器貌似有点古董,
效率82%应该不错了,满载工作难道要加散热器? ...

调模拟电路还是喜欢模拟示波器的体验。
原设计最大输出是12V × 1A = 12W,82%效率会产生2.6W的发热量,在这么点密闭空间里面就算加散热片也会很热的,估计12V 0.6A是极限了。

网友:
8F亲,你那多路输出做的是隔离输出,你的效率能做多大?还有你用GL888F是否支持现在的三星手机及PAD??

网友J: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就这样了吧,大家帮忙检查检查?

有几个问题要反应,建议修正:
1 不要使用几合一的保护芯片,请使用S8261+AO8810的组合,我们要稳定的,不要连规格书都找不到的料。
2  两个USB输出,你那个升压芯片看样子只能做到2A的峰值吧,同时用的时候,呵,比市面上的那种强不了哪里去。
    以前用凌力尔特的为什么不用了?
3 GL888F你连资料都不好找,芯片也应不好找吧,为什么不用TPS2543,GL888F在支持三星的欠缺吧
   我们要的不仅CDP,还要DCP.不能因为GL888F简单你就用它,TPS2543在实际应用中比GL888F好多了。请选用TPS2543!!
4  在我们实际的应用中,现在已经很少不用同步升压整流了,你用FP5139还弄个类似隔离的电感,效率打算做多少?
    温升呢?
5  Q11 SD反了
综述,我希望通过实验来提高自己的技术,不是拿来应用。
另外,如果上面的兄弟你忙的吗,请把单片机的接口给我,外壳给我一套,我自己设计硬件电路。我实在是等不了,不希望又来个一年,
要不然等弄出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落伍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几个问题要反应,建议修正:
1 不要使用几合一的保护芯片,请使用S8261+AO8810的组合,我们要稳定的,不 ...

1. XB8689D官网是有手册的:http://www.xysemi.com/System/pdffile/2013121314483873499.pdf,我觉得参数挺合适,稳不稳定测试过就知道。
2. SY7065是2A,SY7066是3.1A,手册deadline2012在另一个帖子的22楼上传过,效果怎么样同样是测试过就知道。
3. GL888F是支持Apple/三星/BC 1.2的,手册在本帖25楼,选它而不是TPS2543的原因25楼也有解释,还是那句,试过才知道。SY7066样片我已经在淘宝买到,卖家店里也有GL888F,采购应该不是问题。
4. FP5139是做3.3V~12V可调输出,可升可降的拓扑除了SEPIC就是4开关buck-boost,LTC3780二十多块钱一片,大家觉得有必要的话我可以改。
5. Q11就是要反的,8楼已经解释过了,回帖请先看帖。
外壳我只有一套,零件也是自己买的,你想自己设计我这里也没有可以提供的东西,建议你直接联系阿莫商量怎么处理吧。

楼主:
顺便汇报一下进度,这两天在对PCB做一些细节优化,如无意外明天发出去打样。

同时再说明一下,1L已经解释过由于觉得XB8689D/SY7066/GL888F这个组合比较简洁,所以先按这个方案来测试,如果效果满意就用这个方案,效果不好的话还是会回到原来的LTC1700/S-8241/TPS254x方案的,不过布局布线应该就更困难了,可能需要对某些方面作出妥协。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有几个问题要反应,建议修正:
1 不要使用几合一的保护芯片,请使用S8261+AO8810的组合,我们要稳定的,不 ...
如果上面的兄弟你忙的吗,请把单片机的接口给我,外壳给我一套,我自己设计硬件电路。我实在是等不了,不希望又来个一年,
要不然等弄出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落伍了。

你这位大侠能力超强,这些日子都跑哪儿去啦?!为什么不早些露面,挺身而出?
gzhuli 自愿接手该项目,一步一个脚印,你没看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这位大侠能力超强,这些日子都跑哪儿去啦?!为什么不早些露面,挺身而出?
gzhuli 自愿接手该项目,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7018-1-1.html此贴作者
您老别见怪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7018-1-1.html此贴作者
您老别见怪

我知道此帖。我也多次跟过帖。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位大侠能力超强,这些日子都跑哪儿去啦?!为什么不早些露面,挺身而出?
gzhuli 自愿接手该项目, ...

我倒是很乐意现在就有人接手原来那套方案走下去,反正一套样机也没几个钱,两个方案一起比较才好选择嘛。
当然,财务上的事情肯定要经过阿莫和大家的同意,所以我建议penou直接联系阿莫商量。

网友:
手头上一直有案子在弄,等了一段时间就没上来看,几个月前叫老陈把板子给我一套,他老人家忙,一直就没给我寄,我想帮也帮不上,望洋兴叹啊。
阿莫,在不,出来闪下,给我一套外壳,把那个LCD的屏的位置帮我铣好,我自己来设计硬件电路
软件的那位大虾,你可否提供下源代码?我来调试好了,争取在国庆节前用上自己设计的移动电源

网友F(2014-06-25):
似乎节奏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似乎节奏不对了?

嗯,似乎快递的节奏是不太对……

网友K:
gzhuli大师上面提到的陶瓷电容esr大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也是在JLC买的三星

建议换个品牌(我当时是做的buck输出,补偿没调好,换上固态电容就容易调多了,当然这里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K:
gzhuli大师上面提到的陶瓷电容esr大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也是在JLC买的三星

建议换个品牌(我当时是做的buck ...

嗯,我也觉得奇怪,因为三星官网下载的电容手册里面1206 X5R是做不到22uF/25V的,要么是手册没更新,要么是JLC的货有问题,现在感觉是货有问题,才6W功率3个1206并联都扛不住,这实在太不靠谱了。

楼主:
板到了。

可恶的JLC,明显是做了全局阻焊窗加大,给gerber又如何,唉……

网友:
噢耶!
又有进展了!

网友E:
看见了二维码,试了一下,貌似扫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见了二维码,试了一下,貌似扫不到。

照片里面太小了,实物能扫的,论坛首页网址而已,只是一时手痒想看看丝印二维码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大师辛苦了,我试了下 也扫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里面太小了,实物能扫的,论坛首页网址而已,只是一时手痒想看看丝印二维码的效果怎么样。   ...

哈哈,又有新进展。

网友:
哈哈,终于看看实物啦。。

网友:
我是习惯于拿着板子调程序,希望等硬件做好。但是调试硬件又需要软件的支持,硬件差不多时就寄给我一块吧,不要求参数完美。

网友:
是不是是时候开启软件调试了啊!

网友L:
还有一些时间的, 我现在就是搭建软件构架, 加驱动, 调度器, 部署了svn.    整体调试还是要拿到一块实物才能开始.
svn://218.244.158.15/code/private/MobilePowerPack  稍后我开一个公共帐号, 用这个下载源代码.
每个release或beta后, 再放到这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L:
还有一些时间的, 我现在就是搭建软件构架, 加驱动, 调度器, 部署了svn.    整体调试还是要拿到一块实物才能 ...

来学习一下软件开发流程和软件架构,stm8底层基本都用过(寄存器操作),不过L的没用。能帮上忙不?
做流程图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来学习一下软件开发流程和软件架构,stm8底层基本都用过(寄存器操作),不过L的没用。能帮上忙不?
做流 ...

没什么帮不帮忙的, 好的提议和点子都是帮助啊, 我也是菜鸟, 对电源的工作原理还没有彻底搞清楚, 还有一些参数没确定, 比如待机电流和关机电流的要求. 所以我暂时不会做流程图, 另外, 我用轮询式的调度器, 对软件的流程图依赖小一点.  不同功能分别用任务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什么帮不帮忙的, 好的提议和点子都是帮助啊, 我也是菜鸟, 对电源的工作原理还没有彻底搞清楚, 还有一些 ...

可否帮忙先确认GPIO分配情况是否合理,比如AFIO有没有冲突,电平兼容,上电状态等等,原理图不一定要彻底搞清楚,觉得哪里有疑问的提出来讨论。

网友L:
我还以为布线时, 会对原理图修改比较大, 就没仔细看io分配,   刚才看了一遍, 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还以为布线时, 会对原理图修改比较大, 就没仔细看io分配,   刚才看了一遍, 发现什么问题.

最新的图在85楼哦,比起1楼还是有很大改动的。

楼主:
今天焊了充电部分,还少个功率电阻,NTC也没焊上,上了下电,拉低CE也没电流没输出,也不知道QFN焊好了没。

网友:
不焊功率电阻, 还有TTC端口, 电路不完整吧

楼主:
电阻到货,充电部分调试基本通过。
为什么说基本呢,因为手头的电池都>4V,加上引线电阻,IC这边已经进入4.2V恒压状态,电流最大只去到1.2A(0R056电阻两端测得68mV),还没机会测极限的2A输出(目前的RSET=9.1k,恒流值设定为1 / (9.1 × 0.056) = 1.96A),不过目前看来应该没啥问题。
下一步调升压。

楼主:
初步测了一下保护IC,低压保护阈值2.4V,保护后电压升到>2.95V重新输出,过压保护阈值4.3V,过流暂时没条件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加油,这个芯片和上面的datasheet参数有出入,实际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加油,这个芯片和上面的datasheet参数有出入,实际是

规格参数与实测很吻合啊。你是说2.95与3.0差得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格参数与实测很吻合啊。你是说2.95与3.0差得很多吗?

他是说我在121楼贴的XB8689D手册里面的参数:

楼主:
升压部分调试基本通过,轻载效率非常满意,输入3.7V 0.69A输出5V 0.5A,效率97.9%。

网友:
又有新进展。赞!

网友:
期待早日用上大师们的作品

楼主:
功率部分初步调试正常,剩下的一口气全焊好了。

网友:
大师真给力,赞一个

网友:
大师太给 力了,有时间我得整理下,整个过程好好研究下。如同讲评书。

网友D:
看来快能进行软件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快能进行软件了,赞一个。

话说只有一个按键,这么多功能都不知道怎么操作好呢……

楼主:
BQ24103A,BQ27510-G2,USB和DC座都在路上了,这几天继续测试一下,没啥问题就再焊两片发到软件负责人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见了二维码,试了一下,貌似扫不到。

上次采购的OLED还有剩吗?没有我还要再买几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话说只有一个按键,这么多功能都不知道怎么操作好呢……

都有那些需要按键来配合啊?一起出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有那些需要按键来配合啊?一起出出主意

1.USB充电如无意外是插入自动激活,但应该还是需要有一个强制激活功能。
2.可调输出,需要控制开/关和调压。
3.小电筒
4.各种信息查阅,虽然不同状态默认显示某些信息,但估计需要翻页什么的。

按键操作方式可以有单击、双击、长按,然后就看怎么组合了,还要考虑统一和好记。

楼主:
报告一个好消息,COOLOOK原装的板子刚刚给我的手机充电时挂掉了,MOSFET烧了,G级有PWM,D级没波形。
可以拆件了。

楼主:
飞线完成,马上丑爆有木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次采购的OLED还有剩吗?没有我还要再买几片。

没有了,刚好三套,暂时没有多买。

网友:
这个飞仙难度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了,刚好三套,暂时没有多买。

那你把购买链接给我,我怕买了别家的引脚不兼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有了,刚好三套,暂时没有多买。

在谁手里?
转给 gzhuli 使用就是,还可以节省一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谁手里?
转给 gzhuli 使用就是,还可以节省一点时间。

我看不见得,还是咕大师自己买快。你老觉得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话说只有一个按键,这么多功能都不知道怎么操作好呢……

回头进行软件时,大家多讨论下,一个按键,这么多功能确实有点麻烦。要是能一个机械按键,再多2个触摸按键,就好了,不知道stm8l还能不能调出触摸功能出来。话说,stm8l的触摸库还蛮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谁手里?
转给 gzhuli 使用就是,还可以节省一点时间。

我手上有一片拆机的,老陈用的好象是无铅锡,热风枪怎么也吹不下来,最后用烙铁拆的,不知道有没有拆坏。
在淘宝找到那家悠景科技了,应该是这家没错,深圳到广州隔天就到了。
OLED这块倒不急,我先简单写个程序把GPIO初始化好,继续测试一下充电和升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头进行软件时,大家多讨论下,一个按键,这么多功能确实有点麻烦。要是能一个机械按键,再多2个触摸按 ...

GPIO还剩PB3/4/5/6和PE5,2个触摸按键应该3个GPIO就可以,不过估计要飞线一块小PCB贴在外壳上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把购买链接给我,我怕买了别家的引脚不兼容。

今天在外面出差,只带了手机,明天用电脑查一下记录传你。见谅。

网友M:
引用 楼主:
GPIO还剩PB3/4/5/6和PE5,2个触摸按键应该3个GPIO就可以,不过估计要飞线一块小PCB贴在外壳上才行。 ...

大师,可否用弹簧按键,很多家电产品上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师,可否用弹簧按键,很多家电产品上用的那种

最好有实物参考图片或者示意图以便大家讨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好有实物参考图片或者示意图以便大家讨论。

他所说的弹簧就是类似电磁炉上的触摸按键吧。电路板上焊个弹簧顶到外壳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所说的弹簧就是类似电磁炉上的触摸按键吧。电路板上焊个弹簧顶到外壳上。 ...

是的,就是一根弹簧

楼主:
USB和DC座按照上一版PCB做的封装杯具了,USB固定孔位置不对,DC座孔太小。
看来还是必须得有实物对照才好做封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有一片拆机的,老陈用的好象是无铅锡,热风枪怎么也吹不下来,最后用烙铁拆的,不知道有没有拆坏。 ...

貌似记得当初是在成都那家“三二六电子工作室”购买的,但反正都是“台湾悠景”的货,只是当时他们价格最有优势。
链接如下:
0.96寸OLED显示屏白色 蓝色 黄蓝双色 128*64送转接板送STM32程序

现在深圳有好几家在做了,出货比较大的是“中景园电子”,价格也比去年更好,
链接如下:
0.96寸OLED显示屏 0.96 OLED模块 0.96 OLED 程序源码

产品基本信息
尺寸:0.96寸
分辨率:128x64
外形尺寸:26.70x14.90x1.2
显示尺寸:21.74×10.86
驱动电压:2.8-3.3V(带自动升压)
驱动IC:SSD1306
支持接口:8位并口,3/4线SPI,I2C
颜色:双色或单色

我认为尺寸对上,还有驱动IC对上,就可以通用了,具体情况请大师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记得当初是在成都那家“三二六电子工作室”购买的,但反正都是“台湾悠景”的货,只是当时他们价格最 ...

谢谢,我选深圳这家吧,近点。

楼主:
完整组合形态。

网友:
成型了,很帅~

网友:
辛苦大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原理图,值得等待。

网友:
上来溜下,表示我在关注中
加油,同志们。

网友:
大师这么给力,软件别拖后腿哦,期待大师们的作品!

楼主:
今天调试情况:
升压效率还算满意,3.6V输入2A输出效率在95%左右,基本符合手册指标,纹波电压约15mVp-p,电感温度稍高,在考虑要不要换大一号的电感。
充电时BQ24103A温度较高,但还可以接受,四层板对散热应该有改善。
MOSFET供电开关的控制组合好像有点问题,今天不够时间查原因。

网友N:
2点还在调试,辛苦大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调试情况:
升压效率还算满意,3.6V输入2A输出效率在95%左右,基本符合手册指标,纹波电压约15mVp-p, ...

大师辛苦,进度已经很快了,注意身体。别太影响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N:
2点还在调试,辛苦大师了

哈哈,没有啦,早上弄的,下午忙别的了,晚上睡觉前来更新一下进度而已。

楼主:
打算改动一下5V升压部分,大家讨论一下:

1.SY7066输入直接接电池,VIN/VBAT切换部分去掉。
2.当micro-USB接入5V时,经PMOS背靠背开关将5V直接输出到充电口。
3.路径也可以是micro-USB -> BQ24013A -> VBAT -> SY7066 -> 输出,这样效率就低了(充电和升压一起工作发热较大),不过可保证micro-USB拔出时输出不会因切换而短暂中断。

为什么要这样改呢,因为这部分思路是跟老陈原图的,但现在调试发现5V输入再供给SY7066升压成5V,可能会有输入非常接近甚至高于输出的情况,造成SY7066工作不正常,电感啸叫,严重发热,这算是硬件上目前最主要的bug了。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手册,发现BQ24103A很坑啊,说是最大2A输出,但开关MOSFET的Rdson高达500mΩ,5V输入2A输出时发热非常恐怖,看来主要是为手提电脑等12V以上供电的设备设计的。

网友L:
赞同5v升压改动,因为:
1. 思路更清晰了,   输入 -> 电池 ->  输出。
2. 效率低可以忽略了,因为充着电呢,可以接受。
3. 发热: 在不是很热的前提下,不损坏的前提下,热就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记得当初是在成都那家“三二六电子工作室”购买的,但反正都是“台湾悠景”的货,只是当时他们价格最 ...

在中景园那里下了单,本来就是看他淘宝信息是深圳到广州,下面还写着默认发顺丰,以为肯定很快到呗,谁知快递是从郑州发出,走中通,顿时信心全无……

楼主:
引用 网友L:
赞同5v升压改动,因为:
1. 思路更清晰了,   输入 -> 电池 ->  输出。
2. 效率低可以忽略了,因为充着电呢 ...

BQ24103本来就已经发热很大,升压同时工作的话两个产生的热量加起来温度非常高,估计超过80了,所以我比较倾向于5V直通到输出。

网友F:
用航模上的MOS管吧,我记得有几毫欧的。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航模上的MOS管吧,我记得有几毫欧的。我找找看

是BQ24103内置的MOSFET……
而且这里需要的主要是2.5V开启的管,航模那些开启电压太高了。现在已经用到Si4403CDY和IRF7220,内阻已经很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航模上的MOS管吧,我记得有几毫欧的。我找找看

不挨边呀,没有仔细看帖的缘故。

网友A:
可以考虑重新选一个充电IC.
如果是直通的话,就要考虑电源路径优先的问题,充电器的带载能力不足以同时输出5V和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重新选一个充电IC.
如果是直通的话,就要考虑电源路径优先的问题,充电器的带载能力不足以同时输出 ...

是的,而且现在输入没有电流检测,无法判断。
现在单充单放都问题不大,就是边充边放太热。
充电方案好像也没几个效率特别高的,除了小米那个24195,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中景园那里下了单,本来就是看他淘宝信息是深圳到广州,下面还写着默认发顺丰,以为肯定很快到呗,谁知 ...

我靠,他那些好评哪来的

网友L:
边充边放为什么太热? 最好做成单充和边充边放都是一样的充电电流,要不然放电两安,充电两安,岂不是要四安的适配器和线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L:
边充边放为什么太热? 最好做成单充和边充边放都是一样的充电电流,要不然放电两安,充电两安,岂不是要四 ...

上面202L不是说了么,24103发热本来就大,再加个升压……
如果边充边放,电流是不会超,但很可能电池是放电状态的,因为24103的2A充电电流还不够升压输出1.5A。
如果直通输出,那么电流就会超,而且放电那边是无法限流的。

网友L:
我是想表达:
1. 充电芯片的最大发热就是2安充电的热量,直通5伏不会减少这个热量。
2. 直通的话,没有足够的电流。因为适配器和充电电流都是两安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是想表达:
1. 充电芯片的最大发热就是2安充电的热量,直通5伏不会减少这个热量。
2. 直通的话,没有足够 ...

1.边充边放会增加这个热量,直通不会。
2.直通可以检测输出电流,输出电流小于一定值再使能2401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而且现在输入没有电流检测,无法判断。
现在单充单放都问题不大,就是边充边放太热。
充电方案好像 ...

我知道有个SY6902,和SY7066同一出处,纯粹的开关充电芯片貌似比较少,都是带电源路径管理,给MID用的。类似于BQ24195的芯片,MPS公司有几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有个SY6902,和SY7066同一出处,纯粹的开关充电芯片貌似比较少,都是带电源路径管理,给MID用的。 ...

我上次也顺便买了几片SY6912(主要是因为SY6902没找到手册,只找到6912的),看参数发热量应该是BQ24103A的一半以下,或许可以试一下,从SY7066的表现来看,Silergy的片子应该还不错。

楼主:
下周会抽空焊一块板发给chengjia535,暂时按照198楼的电路,直通还是边充边放可由软件控制,软件先往前走,我这边再跟进硬件后续问题。

网友:
赞,终于要到软件了,希望能出点力

网友L:
太好了,到软件就有意思了,进行到一定程度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分支了。很高兴 轮到我了,但是压力又来了,前面有这么多大神,我只有跟着学习的份了。假如软件不会了,大家多帮忙,我最起码可以做一个称职的整理者。

楼主:
报告一个超级无语的杯具:我居然把OLED排线封装放反了……

网友N:
我刚做的一个4.3液晶的fpc座也是反了,想不到大师也……

网友:
看来要用雕刻机刻一块转接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一个超级无语的杯具:我居然把OLED排线封装放反了……

反过来焊呗,先测试功能,下次一并修正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报告一个超级无语的杯具:我居然把OLED排线封装放反了……

放反了问题不大FPC不是可以折叠吗,就怕是封装脚位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反了问题不大FPC不是可以折叠吗,就怕是封装脚位反了。

本来就是要折叠安装的,现在一折叠就背面朝外了。
不过不影响调试,先将就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刚做的一个4.3液晶的fpc座也是反了,想不到大师也……

哈哈,都杯具了。
仍然力挺 gzhuli !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太好了,到软件就有意思了,进行到一定程度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分支了。很高兴 轮到我了,但是压力又来了 ...

地址PM我一下,这两天事情比较多,我先把手上这一套板发给你,免得耽误太多进度,回头我再抽空焊一片。

MCU有个简单的测试程序,串口9600,8,N,2发指令控制(操作成功回送指令ID,错误返回0xFF):
0x01返回状态,第二个字节从MSB到LSB分别为0, 0, LD_IN, KEY, FG_BGL, CHG_PG, CHG_STAT2, CHG_STAT1
0x02使能充电
0x03停止充电
0x04使能5V升压
0x05使能5V直通
0x06停止升压/直通(0x04/0x05不能同时使能,必须先0x06停止后再使能另一个)
0x07点亮LED
0x08关闭LED
0x09使能LD_EN负载插入检测
0x0A关闭LD_EN(使能LD_EN后设备插入可检测到LD_IN变低电平,但拔出设备后LD_IN依然会维持低电平,必须关闭LD_EN再使能才可以恢复)

手头没有现成的I2C驱动框架,所以OLED和库仑计未测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地址PM我一下,这两天事情比较多,我先把手上这一套板发给你,免得耽误太多进度,回头我再抽空焊一片。

弱弱的问一下,PM是发消息吗
oled驱动我正好测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弱弱的问一下,PM是发消息吗
oled驱动我正好测试过了。

是的,收到。

楼主:
完成内层铺铜,并且修正了几个已知问题:
1.198楼的电路变更
2.USB和DC座的封装
3.OLED排线方向

然后基本上就是等软件这边的调试反馈了,初步确认没啥问题的话就打样一次四层板多发给几个人测试,再决定是否采用这个方案量产。

网友:
移动电源的阶段性成果有了。可喜可贺!

网友: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网友:
阶段性成功  祝贺!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成内层铺铜,并且修正了几个已知问题:
1.198楼的电路变更
2.USB和DC座的封装

V5!!!!!!!!

网友:
可喜可贺!!!

网友:
项目过了一个节点,支持下.

网友L:
超过30小时还不到,刚才打电话投诉了, 顺丰说待会给我送过来。

网友:
真是好消息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L:
超过30小时还不到,刚才打电话投诉了, 顺丰说待会给我送过来。

收到赶紧点个屏上来嗨 p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收到赶紧点个屏上来嗨 p一下

才收到,  没时间点屏了.  不过明天周五了, 正好周末两天完整时间, 估计周一就有个基本程序框架了.
刚看到板子, 太佩服古大师的焊功了, 整个中间层自己飞线了.

网友L:
一个不严重的问题:  SWIM接口,原理图和PCB线序不符。 之前看到原理图还挺高兴, 看到和我的下载器一样, 今天正打算下载,发现不一样,再做一个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个不严重的问题:  SWIM接口,原理图和PCB线序不符。 之前看到原理图还挺高兴, 看到和我的下载器一样,  ...

RST在边上的话有个交叉不好走线,就换了一下。我都是用杜邦线的。

网友:
已经开始软件,跟上,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才收到,  没时间点屏了.  不过明天周五了, 正好周末两天完整时间, 估计周一就有个基本程序框架了.
刚 ...

整理了目前的IO分配和初始化模式列表,供参考。
调试时要注意AUX_VIN / AUX_VBAT不能同时输出高电平,否则5V输入会直通到电池。
再补充说明一个:输出模式的GPIO应初始化为低电平,除了运放供电控制脚OP_EN为低电平有效,因此需要初始化为高电平。

PA0: SWIM
PA1: NRST
PA2: LED_EN                (OUT_PP)
PA3: LD_OUT                (OUT_PP)
PA4: LD_IN                (IN_FL)
PA5: ADC_VIN                (IN_FL, ADC1_IN1)
PA6: ADC_VAUX                (IN_FL, ADC1_IN0)
PA7: FG_BGL                (IN_PU)

PB0: ADC_IOUT2        (IN_FL, ADC1_IN18)
PB1: OLED_RST                (OUT_PP)
PB2: OP_EN                (OUT_PP)
PB3: NC                        (OUT_PP)
PB4: NC                        (OUT_PP)
PB5: NC                        (OUT_PP)
PB6: NC                        (OUT_PP)
PB7: AUX_V5                (OUT_PP)

PC0: I2C_SDA                (IN_FL)
PC1: I2C_SCL                (IN_FL)
PC2: RXD                        (IN_PU)
PC3: TXD                        (OUT_PP)
PC4: BOOST_EN                (OUT_PP)
PC5: BOOST_VIN        (OUT_PP)
PC6: AUX_VIN                (OUT_PP)
PC7: AUX_VBAT                (OUT_PP)

PD0: ISEL2                        (OUT_OD)
PD1: ISEL1                        (OUT_OD)
PD2: ADC_IAUX                (IN_FL, ADC1_IN20)
PD3: ADC_IOUT1        (IN_FL, ADC1_IN19)
PD4: AUX_V3                (OUT_PP)
PD5: AUX_V2                (OUT_PP)
PD6: AUX_V1                (OUT_PP)
PD7: AUX_EN                (OUT_PP)

PE0: CHG_CE                (OUT_PP)
PE1: CHG_STAT2        (IN_PU)
PE2: CHG_STAT1        (IN_PU)
PE3: CHG_PG                (IN_PU)
PE4: CHG_TTC                (OUT_OD)
PE5: NC                        (OUT_PP)
PE6: BOOST_VBAT        (OUT_PP)
PE7: KEY                        (IN_PU, EXTI)

PF0: AUX_V4                (OUT_PP)

网友:
霍霍,霍霍,看到点亮的屏,内心激动啊。

网友:
用分时调度?
软件大概跑几个"任务"呢?UI,冲电,休眠管理?
有没有特别需要实时处理的事?
不熟悉冲电,接下来跟你班了,学习一下编程思路

网友:
呵呵,真不错。 就要成功啦。

楼主(2014-10-13):
今天焊了一块SY6912A充电小板,初步测试还挺满意的,发热比BQ24103A小多了,明天再详细测下效率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焊了一块SY6912A充电小板,初步测试还挺满意的,发热比BQ24103A小多了,明天再详细测下效率如何。 ...

顶一下 gzhuli 的家里闯的板子!

网友:
顶,板子有特色

楼主:
这SY6912A有个不好的地方,没有集成防倒灌MOSFET,按手册那样在输入接个SS34,最大电流2A充电时热得要死。
回头试试改成PMOS看怎么样。

补充:不接SS34的条件下(图中左上角飞线短路掉的就是SS34的位置),充电效率是(4.17V * 1.89A) / (5.06V * 1.76A) = 88.5%,BQ24103A在同等电流下的效率只有80%左右。
我对这个效率还是比较满意的,只是防倒灌比较麻烦,如果用AO3415发热不大的话我想充电就换这个片子吧。

网友:
终于有更新了

网友:
又快一年了

网友:
什么情况了啊?
硬件还没确定吗?

网友(2014-12-03):
年底大家都忙啊,又快2个月没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