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自学雕刻机(八): DIY旋风除尘器+快速夹具-效果好

楼主(2014-05-24):
从零开始自学雕刻机(八): DIY旋风除尘器+快速夹具-效果好

除尘器鸟枪换炮,原来的车载吸尘器容量太小,不用了,换了一个旋风除尘器+淘宝200元的家用“静音”吸尘器

集尘能力强大,集尘容量超大,半年都不要倒一次碎屑,还有吸力强10000倍。

同时百度专业的治具公司演示图片,看别人是怎样做快速治具的,照葫芦画瓢,就用CNC01做了一个,效果也是超好

使工作效率提高10000倍,工作环境干净了10的n次方倍。

1:“超静音”的吸尘器不是太静音,所以工作时带上一个蓝牙无线耳机做保护,一堆外壳准备上机雕刻。

2:快速夹具,左边开上面的MicroUSB孔,右边开下面的10P 孔,开一个孔的时候,可以同时换掉空闲的工件,提供工作效率。

3:排屑管特写

4:夹具特写,一个夹具夹得很稳了,基本不会移动

5:固定塑料外壳用10mm厚度ABS板,后面的背板用3mm厚度的电木板,成本非常低

6:垂直方向铝合金固定座:前后安装示意图

7:旋风式除尘器示意图,白色的箱子就是了,上方是旋风式吸尘除尘器,下方是集尘箱,容量足够大了。

8:近百个外壳一下子就加工好了,效率提高n倍!!!

网友:
每次都能从楼主的帖子里学到不少新的思路。

网友A:
楼主:
你那个集尘桶+旋风转换器的总高度是多少?
我也想弄一个,怕高度放不下

网友B:
来个装好的成品看看吧,肯定超靓

网友C:
求旋风集尘罩和桶的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那个集尘桶+旋风转换器的总高度是多少?
我也想弄一个,怕高度放不下 ...

桌子的高度是80cm,这个跟桌子差不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旋风集尘罩和桶的购买链接

只为方便网友,非广告

http://623691860.taobao.com/inde ... 6919839870.2.WSzBr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旋风集尘罩和桶的购买链接

旋风式除尘原理 与 在工业除尘的广泛应用

这间厂 的除尘前级采用旋风式除尘器,去除大的颗粒

后级采用 布袋脉冲式除尘器,去除细小粉尘,不错!!!!!!

如果再加上一级静电除尘或者水瀑除尘就很好了!

供网友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桌子的高度是80cm,这个跟桌子差不多高

谢谢。

你的两个轮流雕刻的思路很妙,不用频繁启动雕刻机,一气呵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你的两个轮流雕刻的思路很妙,不用频繁启动雕刻机,一气呵成。 ...

帖子里面忘记说了,

CNC代码后面 加入  M47 指令,可以使程序循环执行

效率非常之高

Mach3 不用手动点“回到程序开头”,和点“开始雕刻” 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帖子里面忘记说了,

CNC代码后面 加入  M47 指令,可以使程序循环执行

我用的是CNC USB软件,里面有一个循环执行,次数可以任意设置。

否则每次都按“开始雕刻”,感觉很烦。

加工件固定面垂直于Y轴,人面对Y轴站立,交替更换两个工件。
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CNC USB软件,里面有一个循环执行,次数可以任意设置。

否则每次都按“开始雕刻”,感觉很烦。

我的CNC01 有两个限位开关的铁片掉了,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得到这个开关?

网友D:
您好,请问您的贴子里加工miniUSB孔时,用的是什么样的规格的刀呢,哪里可以买到, 谢谢

网友:
相当不错,学习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装好的成品看看吧,肯定超靓

这是雕刻好的外壳

网友B:
不错,但感觉USB和XH端子应该再出来些,和外壳是平的最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但感觉USB和XH端子应该再出来些,和外壳是平的最好看了。

主要考虑装配问题, USB不能太出,您看手机的设计就知道了,要靠外壳“顶住”,不然插数据线的时候,很容易把 MicroUSB头 撬坏

小米的就是 典型的失败设计,经常坏usb座,那帮人只会吹牛,做事一点经验都没有

还有XH端子我也想弄出来一点,但这样就无法很好装配的了,因为 USB端会先插入外壳,如果 XH端子突出的,XH这端就安装不了了(XH这端会按不下去,被外壳的边顶住,可以想象一下就明白)。

这是都是靠丰富的设计经验来的。

网友B:
左右窜一下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窜一下也不行?

位置不够,里面的空间比较小

网友:
非常好,这样效率很高

网友A:
楼主这个外壳上的烧录插座口是开的模具吗?
雕刻机好像也应该可以雕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外壳上的烧录插座口是开的模具吗?
雕刻机好像也应该可以雕得出来 ...

全部都是雕刻机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都是雕刻机刻出来的

看得出来。

雕刻机用处真是太大了,很多原来无法想象的工作都能做了。
开模的话,不仅花费大,而且时间长,还要冒开坏了的风险,以后有改动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您的贴子里加工miniUSB孔时,用的是什么样的规格的刀呢,哪里可以买到, 谢谢 ...

2mm 进口 单刃铣刀,很好用,淘宝大把,一般30元左右一把

网友A:
进口铣刀价格是国产的5倍,但确实好用。

有些熔点低的塑料,国产刀上去总或多或少有毛刺残留。
换了几种国产刀,双刃单刃,都不行。
后来买了一把25元的进口单刃,毛刺全无,干净平滑,一次成功,节省了大量修边工作。

估计刀刃的锋利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铣刀价格是国产的5倍,但确实好用。

有些熔点低的塑料,国产刀上去总或多或少有毛刺残留。

我估计刀刃上面材料的差异 影响会大一点。用的钢材不同

网友:
不错,不错,各种diy加组装

网友:
您好,能否发个淘宝的链接呢,就是您选用的进口单刃刀 mini usb开口用的刀。
谢谢。

网友E:
楼主的吸尘器 是买啥牌子的 便宜的好像撑不久啊  我买个松下的 四百块的 家用一会儿就热了 感觉要是用在雕刻机上一干就是几个小时 估计吸尘器直接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吸尘器 是买啥牌子的 便宜的好像撑不久啊  我买个松下的 四百块的 家用一会儿就热了 感觉要是用在雕 ...

原ID被封,重新购买邀请码申请一个ID回复

这个吸尘器是国产的普通产品, 我连续开机5小时没问题,温度也不是很高,因为风速调到最低档吸力就很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吸尘器 是买啥牌子的 便宜的好像撑不久啊  我买个松下的 四百块的 家用一会儿就热了 感觉要是用在雕 ...

淘宝直接搜索 “2mm 进口单刃铣刀” 就行

还有阿莫邮购部也有销售,而且更划算

网友(2014-06-25):
请问下楼主的垂直方向铝合金固定座哪里买的?高度是多少?

网友:
这个除尘器太棒了

网友F(2014-09-17):
和木工用的集尘器原理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木工用的集尘器原理一样吧

跟木工吸尘器的原理是一样的,其实大一点的就是木工除尘器

网友:
真的很好

网友:
工装做的还可以

网友G(2015-04-07):
你那软管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软管是什么材质的?

硅胶管

网友H:
你好,看了你雕刻机加工的视频,不错,我也有一台其它厂家的小型机,有些想向请教一下.
1.你加工的胶壳,会不会有一些些的毛边,过后要用工具修整一下.
2.是双刃刀好用,还是单刃好用.
3.主轴的转速,你一般用多少.
4.我加工时,老是有一些胶绕在刀具上,老是要清理一下.
5.如果才能做到,不让主轴停机,
6.你的进给量一般用多大.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看了你雕刻机加工的视频,不错,我也有一台其它厂家的小型机,有些想向请教一下.
1.你加工的胶壳,会不 ...

你好,看了你雕刻机加工的视频,不错,我也有一台其它厂家的小型机,有些想向请教一下.
1.你加工的胶壳,会不会有一些些的毛边,过后要用工具修整一下.
2.是双刃刀好用,还是单刃好用.
3.主轴的转速,你一般用多少.
4.我加工时,老是有一些胶绕在刀具上,老是要清理一下.
5.如果才能做到,不让主轴停机,
6.你的进给量一般用多大.

回复:
1. 用不好的刀有毛边,我用进口的刀30元一把,完美没毛边,连续加工一千个外壳,刀刃还是那么锋利。
2. 双刃,单刃我都试过,这些小塑料外壳我喜欢用单刃铣刀,排屑能力强,无毛边
3. 主轴要看具体的材料和给进速度自己调整,没一个具体的标准,我种外壳用2000~3000转就ok了
4. 塑料粘刀,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刀的问题, 进口的刀具,无论你给进调快调慢,主轴随便调,都不粘刀的。
  差的刀具, 由于排屑能力差、刀锋不锋利,导致加工材料时很快就发热融化材料,导致粘刀。
  所以如果为了省钱用差的刀具: 给进速度不能太快,不能太慢, 主轴转速也一样,不然很快就粘刀。
5. 不停机很简单, CNC代码最后加一个循环执行指令就行:
   CNC代码后面 加入  M47 指令,可以使程序循环执行
   效率非常之高
   Mach3 不用手动点“回到程序开头”,和点“开始雕刻” 键了
6. 为了提高加工效率,节省时间,我给进一般调到最快。 用进口的刀具就算给进调到最快,也不会粘刀, 前提是 CNC01这台机器本来 速度就不快
   给进调到最快我也觉得移动是龟速,期待 速度“快30倍”的CNC03机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看了你雕刻机加工的视频,不错,我也有一台其它厂家的小型机,有些想向请教一下.
1.你加工的胶壳,会不 ...

1. 用不好的刀有毛边,我用进口的刀30元一把,完美没毛边,连续加工一千个外壳,刀刃还是那么锋利。
2. 双刃,单刃我都试过,这些小塑料外壳我喜欢用单刃铣刀,排屑能力强,无毛边
3. 主轴要看具体的材料和给进速度自己调整,没一个具体的标准,我种外壳用2000~3000转就ok了
4. 塑料粘刀,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刀的问题, 进口的刀具,无论你给进调快调慢,主轴随便调,都不粘刀的。
  差的刀具, 由于排屑能力差、刀锋不锋利,导致加工材料时很快就发热融化材料,导致粘刀。
  所以如果为了省钱用差的刀具: 给进速度不能太快,不能太慢, 主轴转速也一样,不然很快就粘刀。
5. 不停机很简单, CNC代码最后加一个循环执行指令就行:
   CNC代码后面 加入  M47 指令,可以使程序循环执行
   效率非常之高
   Mach3 不用手动点“回到程序开头”,和点“开始雕刻” 键了
6. 为了提高加工效率,节省时间,我给进一般调到最快。 用进口的刀具就算给进调到最快,也不会粘刀, 前提是 CNC01这台机器本来 速度就不快
   给进调到最快我也觉得移动是龟速,期待 速度“快30倍”的CNC03机器

回复:
1.PM我一下,给你一下,你用的刀具的连接吧.多谢.我现在用的也说是进口的,25元一把,
2.还没有用过单刃的,要换一下,试试.
3.主轴现在调到了7000转,以前用过4500转的,感觉在我的机器上用4500转的,没有7000好用.但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7000转,因为厂家跟我说是的调速器上显示的数值X60就是直正的转速,现在显示为120左右
4.不是材料发热融化,而是长条的材料绕在刀具上面,平时一般是米粒状的,但有时出来的是长条状的.
5.我看到你的工件是在两个位置装夹的,依次加工,你只是简单的增加"M47"指令,应不可以实现在两个位置轮次加工吧.说说如何做的,多谢.

网友:
也想知道个能买到好刀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用不好的刀有毛边,我用进口的刀30元一把,完美没毛边,连续加工一千个外壳,刀刃还是那么锋利。
2.  ...

估计你没用单刃铣刀,所以排屑不好,换进口的单刃到就行 ,起码2mm以上的直径,太小也排屑不好

还有7000转太快了,建议降低转速,如果你真的是7000转的话

7000转对塑料来说是转速过高了,就像你说的:合适的刀具、给及、转速,出来的碎屑是 一小片一小片的,反之,参数不合适是粘连的条状的

我是两个工装 不间断循环雕刻,效率很高, M47就可以搞定,真的,当然你编程的时候要两个位置一起编程。

如果不懂,我明天拍个视频你看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估计你没用单刃铣刀,所以排屑不好,换进口的单刃到就行 ,起码2mm以上的直径,太小也排屑不好

还有7000 ...

好的,能看一下视频最好.

网友:
好像我买过这个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能看一下视频最好.

循环不停机高效雕刻视频录好了
指令最后加M47就能实现循环执行功能

http://cloud.video.taobao.com/play/u/83924604/p/1/e/1/t/1/24357660.swf

网友H:
引用 楼主:
循环不停机高效雕刻视频录好了
指令最后加M47就能实现循环执行功能

看到你的视频了,不错,效率很高.
现在我看到你两个壳加工内容,都是不同的,你是不是将A壳加工的内容与B壳的加工内容,放在一起来编刀路.
但这样编刀路,你在一开始时,如何能保证到AB壳组合在一起的刀路与你工装的加工位置一样,看你这样搞,应是一开始调机时,花了很多时间吧.

还有,PM我一下刀具的连接吧,多谢.

现在我就是觉得调机很是麻烦,如果老是变换加工的工件的,调机要调半天.
不知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到你的视频了,不错,效率很高.
现在我看到你两个壳加工内容,都是不同的,你是不是将A壳加工的内容与B壳的 ...

很简单 , 画图的时候  两个外壳一起画,把夹具也画上去就行,非常准

就是  夹具,两个外壳,都在同一个矢量文件里面,这样就不会有误差的问题,也不需要调机,卡上去就是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 , 画图的时候  两个外壳一起画,把夹具也画上去就行,非常准

就是  夹具,两个外壳,都在同一个 ...

你说的这个我也是这样用.
下面我详细说一下我的流程,也是工件和夹具一起画图,分别出刀路,但问题是你的工件加工的方向与夹具的加工不是同一平面,最后使用是互成直角的,所以不明白:
1.工件及夹具分别出好刀路.
2.先割下比工件大一些的PVC板(做字用的),对刀,调用夹具的刀路,加工出一个刚好可以放工件的凹位.且加工好这个夹具后,就不能再移动,因为现在机架的坐标与刀路的0点是对应了的,如果移动了夹具或机架的0点与夹具的0点不再重合,要重新对刀,且也很难对得准.所以,如果不小心发生了0点不重合,我一般是再加工一个夹具了.这个是笨办法.哈.
3.用刀片清理一下夹具的披锋,就可以用了.
4.在夹具上装上工件,调用加工工件的刀路,上下对刀,XY轴不要移动,复位机器的坐标.就可以开动了.
5,加工完,拆下工件,清理一下夹具及刀具.返回程式头,装上工件 ,再开主轴,就一次加工结束.
上面的加工方法,是我从网上找来找去,再加上自已的总结,得到的一个能用的方法,不是最好的方法,但还是基本能用,且也不有太多时间花在这上面,所以能达到目的,就没有再深究了.

因为在网上实在找不到更详细的教程,看到你跟我的用法差不多,所以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加工流程程细节.可以跟你学习一下.多谢.

下面的是我原来发的贴子,有我机器的相关图片及加工的图片.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7046-1-1.html
另,对于工件的快速装夹,我原来也想过用你用的快速夹具,但想来想去,在我机器的工作台,好象不太方便使用.所以,就用我再的方法,但速度很慢.

网友:
楼主这壳子做的漂亮! 很想知道壳上的字是怎么搞上去的...太帅了! 能推荐个设备不?

网友I(2016-12-26):
>壳上的字是怎么搞上去的
Silkscreen.

楼主:
引用 网友I:
>壳上的字是怎么搞上去的
Silkscreen.

两种方法
1: 丝印,便宜简单
2: 激光打印 ,价格贵点,但效果好点

网友:
膜拜下大神

网友:
发现楼主发了不少有份量的帖子,就等坛子里的雕刻机出来了,先学习下

网友:
貌似,我玩意儿还可以被我来来做3D打印机的,进料器的扇热,(一到夏天,长时间打印就过热,开始卡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雕刻好的外壳

把手那个曹,还以为是雕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