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板和驱动板一起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24):
前些时,重新画了一块板子,控制模块和驱动模块画在一板子上,CCD的AD口完全乱了,不能工作,其他模块都很正常,大概找了一天,没有找出原因,然后我们把驱动和控制分开,CDD又可以正常工作,然后我们就认为可能是驱动和控制太近,产生干扰,目前又画了一块板,刚送出去,希望这次没有问题。。附3D图一张,勿喷。。。。

网友A:
楼主你好,请标明你使用过的是飞思卡尔的哪款产品,这样我好帮你找解决方案。

网友B:
这图看得清吗?你就不能大点?

网友:
看到PCB上一朵小花

网友C:
最近打算把控制部分和驱动部分画到一起,求楼主结果,大约间隔多少可以保持电路稳定

网友D:
应该是信号线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标明你使用过的是飞思卡尔的哪款产品,这样我好帮你找解决方案。 ...

我用的是XS128这种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看得清吗?你就不能大点?

额……这个没有注意到,当时就是随便截了个图。

楼主:
呵呵……闲着没事随便弄的一个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打算把控制部分和驱动部分画到一起,求楼主结果,大约间隔多少可以保持电路稳定 ...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能具体说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信号线没处理好!

信号线你通常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XS128这种型号的。。。

我在玩XD256,有木有兴趣交流一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信号线你通常是怎么处理的呢?

你得先看看信号线上是什么东西串进去的,然后才能决定怎么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能具体说下么?

主要是想问有没有查出原因,和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想问有没有查出原因,和解决方法?

驱动和CPU太近了,干扰cpu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先看看信号线上是什么东西串进去的,然后才能决定怎么处理!

信号线上是摄像头,你有经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玩XD256,有木有兴趣交流一哈!?

可以啊。。。你也是参加飞思卡尔智能车比赛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XS128这种型号的。。。

楼主你好,如果是16位的问题,您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
那里会有更多的专家帮您解决。
建立服务请求的链接为:https://www.freescale.com/zh-Han ... create_SR.framewor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是16位的问题,您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
那里会有更多的专家帮您解决。

砖家吧,提交了也用处不大。敷衍一下而已!我曾经想让他们搞个BOOT loader呢,结果石沉大海,可能是因为我比较菜吧!

网友:
再看看,人家pic avr 资料多的一笔笔!现在你们又主推32位。......赶脚32位更蛋疼!16的超频一下,性能不俗照样强悍再加协处理器!牛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啊。。。你也是参加飞思卡尔智能车比赛的么?

不是,我时看见我们的零部件上面用这个,我就搞这个了,其他的没时间深入。最近想搞boot loader,但是能力不够,赶脚蛋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砖家吧,提交了也用处不大。敷衍一下而已!我曾经想让他们搞个BOOT loader呢,结果石沉大海,可能是因为 ...

你可以把问题描述清楚,他们会帮你指导的。但是一般是给你指导方向,如果说直接帮你做bootloader,因为他们也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所以只是给你建议,根据你的测试情况,再进一步指导。
你也可以在论坛上交流,发个SR也不麻烦,如果有答复那最好,如果没有有效答案,你也没有损失是吧。
主要是目前我们没有16位的工程师支持论坛,所以才建议你发SR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问题描述清楚,他们会帮你指导的。但是一般是给你指导方向,如果说直接帮你做bootloader,因为他 ...

我知道你们肯定是比较牛逼的人物,如果愿意花时间的话,肯定是也可以搞定的,只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哈哈!官方网站和论坛也浏览过,没有的。国外的有人做的(产品上面的)功能做的那是真好!xs等等系列官方就有,xd系列的就没有。蛋疼!XDT512的我有,麻烦那个大神给改成xd256的我请你们喝酒洗脚。附上附件资源共享!我有时间再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东西,我会一直努力到天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是16位的问题,您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
那里会有更多的专家帮您解决。

哈哈,谢谢版主啦 ,问题自己已经解决,昨天小车跑的杠杠的,有时间拍一个视频供大家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时看见我们的零部件上面用这个,我就搞这个了,其他的没时间深入。最近想搞boot loader,但是能 ...

额……这个我们没有自己写哦,所以我们也不会,不好意思啊,帮不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们肯定是比较牛逼的人物,如果愿意花时间的话,肯定是也可以搞定的,只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哈哈! ...

换个一个CPU不行么?比如XS128的,或者K60,都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版主啦 ,问题自己已经解决,昨天小车跑的杠杠的,有时间拍一个视频供大家交流下。 ...

恭喜你解决了。
解决了就帮我结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解决了。
解决了就帮我结贴啊!

弱弱的问一句,怎么结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怎么结贴啊?

点击一楼的编辑,然后修改标题,在标题结尾加上(已解决)。
但是有些网友反映,帖子时间长了,就不能修改了。
如果不能修改,你告诉我,我帮你结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一楼的编辑,然后修改标题,在标题结尾加上(已解决)。
但是有些网友反映,帖子时间长了,就不能修 ...

找了半天没有“编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没有“编辑”啊。。

帮你弄了,可能等级不够或者超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一个CPU不行么?比如XS128的,或者K60,都可以啊。

嗯嗯,XS128-256都行,就是没有协处理器,下一个板子我就用XS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