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CPLD实现360ns延时,66ns计数,用什么器件好。

楼主(2014-05-24):
我要做一个高速电路,输出一个高电平,延时360ns后开始计数,再延时66ns后停止计数,计数最大频率40Mhz,最多300个数,用什么电路器件可实现,我精通AVR单片机,高速电路不行,谢谢。

网友:
CPLD都行   露珠已经知道了还问

网友:
66ns?那你时钟周期得6ns,也就是166mhz

网友:
最便宜的CPLD就够了吧。。。
166mhz选高速的也能搞定

网友:
166M  随便找个 CPLD 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