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做的PAL视频采集系统。

楼主(2014-05-24):
板子是由FPGA核心板加底板组成,底板上集成TW2867视频解码芯片,ADV7123 VGA输出芯片。FPGA核心板上集成Cyclone III EP3C55外加两片32位SDRAM。

网友:
楼主ADV7213转出来的VGA信号使用哪一类型的?VGA-SOG,还是VGA H/V模式?
最近我们搞一个ADV7125输出VGA-SOG,转出来的信号老是不对....1.颜色不对。2.同步信号不对。接到显示器上时有时无.....楼主能否分享一下心得?谢谢!

网友A:
LZ这用料也太奢侈了吧。用了这么好的芯片。

网友:
可以当电视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用料也太奢侈了吧。用了这么好的芯片。

你一般用什么芯片来采集模拟视频?

网友:
哈哈 做个标记回家看 2个sdram做乒乓

网友:
楼主能否上个视频,秀一下fps

网友B:
EP3C55 啧啧  有点高大上啊,不知道耗了多少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3C55 啧啧  有点高大上啊,不知道耗了多少资源

7300多LE只用了13% 还有很多LE可做图像处理。

网友:
没看来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
高大上  必须膜拜

网友C:
像楼主这类应用数据处理得较少,如果采集下来的视频放到大屏上显示或网络视频传输时,要处理的数据就会很复杂,例如大屏显示时的反交错处理,图像压缩编码等。反交错处理有分很多等级,最低等级的是,奇场时1、3、5  行数据直接计算差值填写2、4、6行,偶场时2、4、6行差值填写 1、3、5行,高级的反交错则相当复杂,要判断图像块的移动方向,查找相应的奇场数据填写偶场数据,偶场时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楼主这类应用数据处理得较少,如果采集下来的视频放到大屏上显示或网络视频传输时,要处理的数据就会很复 ...

现在只做了图像采集,之后还要进行图像处理。

网友:
看起来很牛的样子,赞!

网友:
最近也在做类似的东西!

网友:
看到7123好激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