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串口,波形显示(已解决)

楼主(2014-05-25):
12864并口的波形显示会了,现在想弄成串行的方式,波形显示,搞不定,谁能提供资料,我的是j   j   1  2   8   6   4   k谁有这个资料,有的朋友说串行可能不能读取数据,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我的是用点来显示波形,所以要先读出来,在写进去

网友:
串行是可以读数据的啦,资料上百度很多,不过良莠不齐,自己斟选吧

网友:
如果液晶提供移屏指令,可以提供个思路作为参考,就是利用移屏添加新的先擦出最前端的波形数据点,在末尾添加新的数据点。好处是数据计算量小,无需读取LCD中原数据。坏处是整屏平移。

网友A:
串口屏是回读不了数据的,想要并口屏幕的 读-改-写操作,是行不通的,
比较通用的方法是 在MCU 开辟一个显示buffer,这个buffer对应整个12864,
修改buffer,然后写入LCD。

网友:
此款液晶屏应该是采用的ST7920驱动芯片,串口是无法读取数据的,只能和楼上说那样在内存内划出一个区域做buffer

网友:
这种的驱动芯片都差不多,时序什么的网上都能找得到的!

网友(2014-08-07):
引用 网友A:
串口屏是回读不了数据的,想要并口屏幕的 读-改-写操作,是行不通的,
比较通用的方法是 在MCU 开辟一个显 ...

有例程没有啊  ,大神,我也有这个想法

网友:
开缓存吧,串行不能回读不开缓存画点都够呛。

网友:
自己开个缓存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