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插孔的笔记本电脑耳机输出孔接线定义是什么啊

楼主(2014-05-25):
用的2760P笔记本,耳机和话筒一个插孔,现在很多笔记本电脑也是如此设计的了,但试了iPhone4、Nokia和Sony的手机耳机均不兼容,想改造一下来用,有知道接口定义的吗?

网友:
公用地,MIC,左声道,右声道。估计就是排序不同。买几条也比一条省钱。一条线莫不是要加个微动转换开关啊!

网友:
一般最外面的是地线 然后是mic 然后2个是声音

网友:
一个插孔的,很多本子的麦只能用内置的

楼主:
试了好多次接线方法也没搞明白,等哪天有空拆了丫的。

网友:
左右地麦 或者 左右麦地 有两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