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分析

楼主(2014-05-25):
本人在学习开关电源设计,由于是初学者,遇到不少问题。

问题一:图中R4和C6的作用是什么, 具体用多大的电阻和电容?

问题二:R9的作用是什么,增加阻抗?具体选用多大的电阻?

问题三:C7,C10,L3组成 π(pai)型滤波器,具体的值选多大?

望各位大侠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问题一:图中R4和C6的作用是什么, 具体用多大的电阻和电容?

问题二:R9的作用是什么,增加阻抗?具体选用多大的电阻?

问题三:C7,C10,L3组成 π(pai)型滤波器,具体的值选多大?

望各位大侠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先把错别字改了。

网友:
标题有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错别字改了。

错别字 改了

楼主:
错别字 改了 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顶顶吧,以前学过一段时间反激开关电源,也看过坛子里做的开关电源实例,计算参数的方法都不一样。  最终的参数是理论+实践得出来的。

另外,如果选定了芯片,厂家也能提供一实例参考。

goodluck。

网友B:
1.R4 C6是吸收D7关断时的尖峰,改善EMI。
2.估计也是吸收L1 L2 C1 C2的振荡,改善EMI。
3.取值要根据开关频率和纹波系数计算,没有绝对准则。
4.变压器同名端反了,这个非常关键,做电源第一眼就应该发现这个问题,而不是前面3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R4 C6是吸收D7关断时的尖峰,改善EMI。
2.估计也是吸收L1 L2 C1 C2的振荡,改善EMI。
3.取值要根据开关频 ...

反激没反

网友:
C7,C10的大小,根据变压器输出的纹波电流决定。
L3,一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般最多10几个uH,电流大的时候,取几个uH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