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MAX232的问题

楼主(2014-05-25):
做毕业设计,STC89C52,max232下载,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1,完全不开电源,电脑接上板,发什么就收什么,

2,打开电源,rxd和txd连接在一起,发什么就收什么。

3,单片机串口可以收发,但是不能下载程序。

求解

网友A:
不明白说什么,至少把情况说明白,原理图什么的贴一下。

网友B:
STC要冷启,注意串口信号线在断电期间继续给STC供电的问题。

网友:
232芯片是国产假芯片吧

网友C:
你这单片机的供电口是不是有问题了啊?

网友D:
232端的rx,tx短路了吧,万用表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说什么,至少把情况说明白,原理图什么的贴一下。

原理图是STC89c52芯片手册推荐的图,曾经用过多次,没出问题。这次做了一个印制电路板,一个洞洞板,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无解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要冷启,注意串口信号线在断电期间继续给STC供电的问题。

现在不考虑单片机,单纯的max232芯片,完全不上电,仅仅接上db9插头,PC发什么就收什么,
在其他论坛上也有人问过这问题,后来他换芯片解决了,不过我换了芯片也没解决。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单片机的供电口是不是有问题了啊?

现在没有设计电源,从电脑USB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2端的rx,tx短路了吧,万用表量一下。

232不上电的情况下,是短路的。上电后不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设计电源,从电脑USB取电

你确认你的开关连在供电端与单片机之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