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都来说下你们调试单片机的办法吧!!

楼主(2014-05-25):
调试单片机其实是很多人写程序过程的一个周期相对长的一个环节,会调试的人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用了一年多的单片机,想想是时候来学习下一些调试的技巧,学一些办法更好地调试。但是很少人写着方面的资料,都是靠经验。
在我看来,低级一点调试办法只要是看现象,比如设置一些LED灯在某个程序环节就亮或者蜂鸣器响来说明一些问题之类,高级一点的调试办法主要是使用串口吧。希望在这里能像各位大神学习下调试的办法,我近期是想些一些可以复用的调试程序块,给单片机,方便单片机调节。完成程序之后,调试段可以全身而退,并且占用资源比较少。
我看过原子的一个文章,也许我可以学习下他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877.htm引用下面他说的话,就是我想达到的效果。
“有了USMART,你可以轻易的修改函数参数、查看函数运行结果,从而快速解决问题。比如你调试一个摄像头模块,需要修改其中的几个参数来得到最佳的效果,普通的做法:写函数->修改参数->下载->看结果->不满意->修改参数->下载->看结果->不满意….不停的循环,直到满意为止。而利用USMART,则只需要在串口调试助手里面输入函数及参数,然后直接串口发送给单片机,就执行了一次参数调整,不满意的话,你在串口调试助手修改参数在发送就可以了,直到你满意为止。这样,修改参数十分方便,不需要编译、不需要下载、不会让单片机折寿。”
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我想掌握调试的办法至关重要。
大神们发表下自己一下调试的心得给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下吧,大家都可以再这里交流下自己调试的程序,调试的方法,或者帮忙上一些资料,谢谢。

网友A:
折寿这点应该不用考虑, 以擦写10W次记, 以每分钟擦写1次, 24小时不停的工作, 能使用100000/24/60 = 69天, 如果工作时间减半12小时则为 138天, 频率减半即每2分钟1次, 则为 276天. 实际上频率远不可能这么高, 所以寿命无需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寿这点应该不用考虑, 以擦写10W次记, 以每分钟擦写1次, 24小时不停的工作, 能使用100000/24/60 = 69天,  ...

恩,也是,主要不是这点,主要是调试时间的问题,真的是会调试和不会调试解决问题的速度完全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折寿这点应该不用考虑, 以擦写10W次记, 以每分钟擦写1次, 24小时不停的工作, 能使用100000/24/60 = 69天,  ...

怎么看着看着我感觉您貌似变身成了一个半自动的下载器了!哈~

网友:
单片机也是有寿命的啊,老这样不停的刷,很折寿的。呵呵,现在除了OTP类的片子,基本寿命不会这么少的,都是几十万次以上。

想用串口与单片机交互进行调试?参考ARM9之类的片子的bootloader的思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着看着我感觉您貌似变身成了一个半自动的下载器了!哈~   ...

呵呵, 只是为了说明, 一般情况下, 寿命是不用考虑的这一论题

网友:
我用51,AVR就没调试过,直接不断下载。
现在用STM32,的确很难搞定的问题才跟踪一下,不过板上留几个LED当测试标志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在线仿真的吗?
可以n多断点的说。

没有用过,不知道还有没有更高级的功能,可能进行更厉害的调试吗?

网友D:
用UART来改变程序函数参数的方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过前提是要有一定的软件基础,况且那一套并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扛得住的(前提要单片机有些资源的)
如果 用仿真器调试单片机老板还要求考虑单片机的闪存擦写寿命,建议你换个公司,毕竟跟项目进度比,烧坏几个单片机那简直不值得一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UART来改变程序函数参数的方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过前提是要有一定的软件基础,况且那一套并不是所有的 ...

删掉了那句话,其实烧坏单片机那句话不是重点。重要的是调试方便,不用不断地烧写,改程序。如果能写出复用性高的,占用资源少的当然是最好,用的人可能只要会移植就好。

网友:
当年调K60中断的时候,用的液晶加按键,当时还不知道K60 还能在线调试。。。。

网友:
我一般都是插入串口输出语句来看程序运行调用的函数和过程。
用STC12的时候,一般都是串口传数据给LCD的,所以LCD都是最后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删掉了那句话,其实烧坏单片机那句话不是重点。重要的是调试方便,不用不断地烧写,改程序。如果能写出复 ...

可以参考 RT-THREAD的finsh,优点是非常方便,缺点就是基本要M3的级别,耗费一定的SRAM和Flash
1K RAM字节的单片机 就不要考虑了,只能用用printf了

网友E:
调试和测试,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如果有LCD,就先把LCD搞定,然后LCD显示相关量。
如果没有LCD,就printf。
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有仿真器,首选仿真器。

网友:
最好的还是仿真器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也是,主要不是这点,主要是调试时间的问题,真的是会调试和不会调试解决问题的速度完全不一样。 ...

做单片机都有流程图吧。主要调流程,流程没问题,一般程序也不会有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单片机都有流程图吧。主要调流程,流程没问题,一般程序也不会有大的问题。 ...

有时候有画,但是粗心加上功力不够所以一般都会出错

网友G:
很早使用AVR-JTAG-MKII,效果非常的,后来就习惯了JTAG。一般的代码写好调试,很容易通过的。高级点的需要跟踪的。。。。。老是下载-调试-下载-调试的 就要吸取经验了,提高代码的设计质量减少BUG处理时间。

网友:
俺调试都是自己做好16位的数码管和LCD模块,哪个方便用哪个调试。。。。那个PRINTF速度太慢,有的程序里PRINTF反倒会导致问题。所以,数码管的速度最快,但显示有限制,LCD的速度次之,但是可以显示很多内部信息。。。很不错(OLED的显示速度非常快,可以用来代替LCD哦,对于观察某些快速变化的东西,OLED的优势是绝对的。。)
以上是我的笨办法。。。

网友H:
普通的做法:写函数->修改参数->下载->看结果->不满意->修改参数->下载->看结果->不满意….不停的循环,直到满意为止。

晕,现在的仿真器直接可以修改变量的值,这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普通的做法:写函数->修改参数->下载->看结果->不满意->修改参数->下载->看结果->不满意….不停的循环,直 ...

对于初学者来说,真的不知道啊,现在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早使用AVR-JTAG-MKII,效果非常的,后来就习惯了JTAG。一般的代码写好调试,很容易通过的。高级点的需要 ...

需要反思

网友:
全凭脑袋想象,哈哈

网友:
直接在编译器仿真,再不行,就printf

网友G:
以前有人写代码成品率非常高的,一次成型。老工程师的很有耐心,细心,厉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普通的做法:写函数->修改参数->下载->看结果->不满意->修改参数->下载->看结果->不满意….不停的循环,直 ...

有的是流程错了,再改参数也没用啊。多的东西可以跳过不执行,但少的东西免不了重新编译下载。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以前有人写代码成品率非常高的,一次成型。老工程师的很有耐心,细心,厉害吧! ...

我有些朋友也是盲写的,不用电路板,不用实物设备,根据文档资料来写,基本上一次成型。

感觉很神奇的事情

网友:
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J:
在51上一般用printf,从串口输出调试信息,调试蛮方便,不过就是会占用点资源

网友:
以前搞linux驱动和BSP的时候,代码的要求非常的高,核心网交换机使用的要求很高!开发缓慢但是质量很高,最终的效果也是非常厉害的,2TB线速级交换。。。。。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K:
这个调试会占用资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调试会占用资源吧

如果占用资源小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用的都很低端,一般是串口或者LCD调试。

网友:
仿真器啊。与工资比,仿真器不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些朋友也是盲写的,不用电路板,不用实物设备,根据文档资料来写,基本上一次成型。

感觉很神奇的事 ...

以前我提过这种事,有人盲写几个小时,一次通过,但代码量不会太大,中间真的没有调试过;  但好些年轻工程师不信,嗨,现在的年轻人都忘了早些年的51是完全靠LED和峰鸣器来调试的,甚至这两个都没有;

网友:
他那个所谓的USART移值性不好,有机会还是自己弄一个吧;其实没多难;

网友:
仿真器仿真

网友L:
逻辑啥的用串口
时序啥的用示波器
寄存器啥的用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逻辑啥的用串口
时序啥的用示波器
寄存器啥的用仿真器

总结得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试和测试,有什么区别呢?

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些朋友也是盲写的,不用电路板,不用实物设备,根据文档资料来写,基本上一次成型。

感觉很神奇的事 ...

                真是厉害  神一般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51上一般用printf,从串口输出调试信息,调试蛮方便,不过就是会占用点资源 ...

你好  同是搞电子的同志  能否加下你的QQ或者联系方式之类的  我看过你08年搞过温控PID的帖子  自己按照你讲解的方法试了一下  总是在目标温度附近有很大的震荡  我采用了你说的MAX6675来读取温度值的 能否贡献一下当年你的代码 我自己写了代码 但总是调不出来 在这里先说声谢谢了 急需要您稍微帮助一下

网友M:
我经常是使用一个5V的LCD模块(笔段式液晶),需要什么数值,显示什么数值,看结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如果不是再查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经常是使用一个5V的LCD模块(笔段式液晶),需要什么数值,显示什么数值,看结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如果 ...

受教了,你常用的笔段式液晶是什么型号的?我查下,可以的话我也玩玩

网友M:
论坛上有的,你找下,好像有这个版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论坛上有的,你找下,好像有这个版块。

给个淘宝地址还是型号我啊,我找了下,好像没有,是这两块?

网友M:
这个是贴子,你查看下。里面有你需要的一切,不用谢,呵呵。http://www.amobbs.com/thread-352424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淘宝地址还是型号我啊,我找了下,好像没有,是这两块?

可以问下其它坛友有没有多的白沙笔段式液晶,这个开源时间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是贴子,你查看下。里面有你需要的一切,不用谢,呵呵。http://www.amobbs.com/thread-3524242-1-1.htm ...

你也买了吗?现在好像没有卖了耶,我只用过点阵的液晶12864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买了吗?现在好像没有卖了耶,我只用过点阵的液晶12864

可以联系白沙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