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定高疑问...

楼主(2014-05-25):
600轴距四轴 电机不开 超声波检测高度一切正常  打开电机 飞行 70CM以下测量正常 70CM以上 测量数值一般在60-70之间浮动 有时会跳到100多CM  求助啊

网友:
超声波本来就不怎么稳定。。。

网友A:
不会是电调的开关导致电机发出了高频声音干扰的,你把电调的开关频率提高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电调的开关导致电机发出了高频声音干扰的,你把电调的开关频率提高试试看。 ...

可是70CM以下都是很准确的...

网友B:
就是超声波模块受到电机转动噪声的干扰,转动大时噪声频率刚好干扰到超声波测高,
有些超声波模块容易受到干扰,我原来用US100也出现这个现象
换了一个型号超声波模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70CM以下都是很准确的...

70cm以下是超声波回声信号很强,电机噪声干扰信号弱这样就没问题。大于之后回声变弱了,就容易收到干扰。
这是我猜的。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电机打开后超声波模块的电压输入。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数码管点亮瞬间电流过大拉低了电源电压,干扰了超声波模块,现象类似,超声波检测距离很短,关了数码管就好了,所以就觉得超声波模块可能对电压要求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超声波模块受到电机转动噪声的干扰,转动大时噪声频率刚好干扰到超声波测高,
有些超声波模块容易受到 ...

我猜测也可能是这样

网友(2014-06-30):
我在想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好方法可以定高………………

网友:
70cm以下的时候,超声波回波还是比较强的。但是70cm以上的时候,一方面回波弱化了,另一方面,假设高度固定在80cm,四旋翼机身的偏转也会对测量结果造成影响。放一个示意图吧。

而且抖动貌似也有不小的影响,更苛刻一点,地面的材质也会有影响。。。

网友(2015-07-30):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后发现是定时器设定的时间太短,,,不知道LZ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用串口啊,非常稳定!楼主可以试试看,本人亲测

网友:
超声波测试,采用串口驱动是方便一些!抗干扰能力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