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4-05-25):
SOP封装 5个脚  上面就标注一个E.2

网友A:
看封装很可能是电源稳压芯片,你测一下1和5脚的输入输出电压,买个差不多的就能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封装很可能是电源稳压芯片,你测一下1和5脚的输入输出电压,买个差不多的就能替换 ...

一直查不到具体的数据   所以不敢乱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封装很可能是电源稳压芯片,你测一下1和5脚的输入输出电压,买个差不多的就能替换 ...

牛人
看封装就能看出来是什么类型芯片

sot23-5的话

LDO,dc/dc,单运放,比较器,模拟开关,复位,ADC,DAC,EEPROM,电压基准....各种数字/逻辑电路都有可能...

买个差不多的就能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人
看封装就能看出来是什么类型芯片

你说的没错,所以我说先测电压
一般根据电路原理图上的位置就能猜出来

网友:
我只查到e3是电源稳压芯片没有查到具体型号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