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程序那里出现错误!

楼主(2014-05-25):
/**********************************
加法计算器
**********************************/
/**********************************

3X4的矩阵键盘。
0.不显示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char signed char

sbit KEY_IN_1 = P1^4;
sbit KEY_IN_2 = P1^5;
sbit KEY_IN_3 = P1^6;
sbit KEY_OUT_1 = P1^0;
sbit KEY_OUT_2 = P1^1;
sbit KEY_OUT_3 = P1^2;
sbit KEY_OUT_4 = P1^3;

uchar code LedChar[]=         //全局变量数码管表。
        {
        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
    0xc0,0x7f,0xff,
        };

uchar KeySta[4][3] =            //全局变量初始状态设置,按键还没有按下。
{
        {1,1,1},
        {1,1,1},
        {1,1,1},
        {1,1,1}
};

uchar LedBuff[6]=                  //数码管暂存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KeyCodeMap[4][3]=
{                         //矩阵按键编号到标准键盘键码的映射表
    { 0x31, 0x32, 0x33}, //数字键1、数字键2、数字键3、
    { 0x34, 0x35, 0x36}, //数字键4、数字键5、数字键6、
    { 0x37, 0x38, 0x39}, //数字键7、数字键8、数字键9、
    { 0x30, 0x1B, 0x26}  //数字键0、ESC键、  +键        回车键、
};

void KeyDriver();

void main()
{
        P2 = 0xC0;           //数码管6位开通
        EA = 1;
        TMOD = 0x01;
        TL0 = 0x18;
        TH0 = 0xFC;           //中断1毫秒赋值
        ET0 = 1;
        TR0 = 1;
        LedBuff[0] = LedChar[9];                //上电显示0

        while(1)
        {
                KeyDriver();   //调用按键驱动函数
        }
}

void ShowNumber(ulong num)         //数字显示部分
{
        signed char i;
        uchar buf[6];                        //6位数字暂存值

        for(i=0; i<6; i++)
        {
                buf[i] = num % 10;           //连续取余数放入(输入的6位数字输入)
                num = num /10;                   //缩小10倍 (技巧写法)
        }
        for(i=5; i>=1; i--)                         //对高5位判断,6-2位不显示
        {
                if(buf[i] == 0)
                {
                        LedBuff[i] = 0xFF;                  //高位是0的不显示
                }
                else
                        break;    //第一个不是0就跳出
        }
        for(; i>=0; i--)                                //第一个;前的i的值是前面的i值。
        {
        LedBuff[i] = LedChar[buf[i]];  //数码管暂存值付给数码管全局变量
        }
}

void KeyAction(uchar keycode)                //按键部分
{
        static ulong result = 0;                //局部变量结果
        static ulong addend = 0;                //局部变量加

        if((keycode >= 0x30) && (keycode <= 0x39))           //数字0-9
        {
                addend = (addend * 10) + (keycode - 0x30);  //多位数字输入
                ShowNumber(addend);
        }

        else if(keycode == 0x26)         //按键+
        {
                result += addend;
                addend = 0;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keycode == 0x0D)        //按键回车或结果
        {
                result += addend;
                addend = 0;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keycode == 0x1B)         //按键ESC或清零
        {
                addend = 0;
                result = 0;
                ShowNumber(addend);
        }

}

void KeyDriver()
{
        uchar i, j;
        static uchar backup[4][3]=
        {
                {1,1,1},{1,1,1},{1,1,1},{1,1,1}
        }; //按键的上次状态,作为比较用。

        for(i=0; i<4; i++)
        {
                for(j=0; j<3; j++)
                {
                        if(backup[i][j] != KeySta[i][j])
                        {
                                if(backup[i][j] == 0)
                                {
                                        KeyAction(KeyCodeMap[i][j]);  //映射函数
                                }
                                backup[i][j] = KeySta[i][j];
                        }
                }
        }
}

/* 按键扫描函数,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推荐调用间隔1ms */
void KeyScan()
{
        uchar i;
        static uchar keyout = 0;         //矩阵按键扫描输出索引
        static uchar keybuf[4][3]={          //矩阵按键扫描缓冲区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将一行的4个按键值移入缓冲区
    keybuf[keyout][0] = (keybuf[keyout][0] << 1) | KEY_IN_1;
    keybuf[keyout][1] = (keybuf[keyout][1] << 1) | KEY_IN_2;
    keybuf[keyout][2] = (keybuf[keyout][2] << 1) | KEY_IN_3;
        //消抖后更新按键状态
        for(i=0; i<4; i++)         //每行4个按键,所以循环4次
        {
                if((keybuf[keyout][i] & 0x0F) == 0x00)
                {  //连续4次扫描值为0,即4*4ms内都是按下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稳定的按下
                        KeySta[keyout][i] = 0;
                }
                else if((keybuf[keyout][i] & 0x0F) == 0x0F)
                { //连续4次扫描值为1,即4*4ms内都是弹起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稳定的弹起
                        KeySta[keyout][i] = 1;
                }
        }

//执行下一次的扫描输出
        keyout++;           //输出索引递增
        keyout = keyout & 0x03;          //索引值加到4即归零
        switch(keyout)          //根据索引,释放当前输出引脚,拉低下次的输出引脚
        {
                case 0: KEY_OUT_4 = 1; KEY_OUT_1 = 0; break;
                case 1: KEY_OUT_1 = 1; KEY_OUT_2 = 0; break;
                case 2: KEY_OUT_2 = 1; KEY_OUT_3 = 0; break;
                case 3: KEY_OUT_3 = 1; KEY_OUT_4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数码管动态扫描刷新函数,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 */
void LedScan()
{
        static uchar i = 0;                  //动态扫描的索引
    P0 = 0xFF;   //显示消隐

        switch(i)
        {
                case 0: P2=0xFE; i++; P0=LedBuff[0]; break;
                case 1: P2=0xFD; i++; P0=LedBuff[1]; break;
                case 2: P2=0xFB; i++; P0=LedBuff[2]; break;
                case 3: P2=0xF7; i++; P0=LedBuff[3]; break;
                case 4: P2=0xEF; i++; P0=LedBuff[4]; break;
                case 5: P2=0xDF; i++; P0=LedBuff[5]; break;
                default: break;
        }
}

/* T0中断服务函数,用于数码管显示扫描与按键扫描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18;
        TH0 = 0xFC;           //中断1毫秒赋值
        LedScan();
        KeyScan();
}

网友A:
描述错误、自己初步分析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错误、自己初步分析的结果

什么意思,什么地方描述错误??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详细描述一下程序的错误:什么条件下触发,错误表现是什么,你自己尝试了哪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描述一下程序的错误:什么条件下触发,错误表现是什么,你自己尝试了哪些方法 ...

自己从新写了一遍,找到了错误!是在i++中,最后要将i=0,主要就错在这里了!

// 数码管动态扫描刷新函数,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
void LedScan()
{
        static uchar i = 0;                  //动态扫描的索引
    P0 = 0xFF;   //显示消隐

        switch(i)
        {
                case 0: P2=0xFE; i++; P0=LedBuff[0]; break;
                case 1: P2=0xFD; i++; P0=LedBuff[1]; break;
                case 2: P2=0xFB; i++; P0=LedBuff[2]; break;
                case 3: P2=0xF7; i++; P0=LedBuff[3]; break;
                case 4: P2=0xEF; i++; P0=LedBuff[4]; break;
                case 5: P2=0xDF; i=0; P0=LedBuff[5]; break;
                default: break;
        }
}

还有就是的全局变量数码管表重新挪了下位置
uchar code LedChar[]=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另外就是
LedBuff[0] = LedChar[0];         //上电显示0

呵呵!谢谢 ywhbn 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