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高温焊接Kinetis单片机导致上锁,并且不能解开

楼主(2014-05-25):
前几天焊了几块自己做的板子,用的是MKE02,由于焊接温度过高(500度左右),使用Jlink连接目标板的时候虽然能够识别出芯片,但是在下程序的时候提示我Secured Kinetis Detected。我在J-link Commander 里面使用unlock kinetis命令,结果显示timeout unlock device...,解锁失败!!惨痛的教训,一直找了几天原因,最后才知道自己把芯片搞坏了,最后在300度以下重新焊上,一切就OK了。分享下血与泪的教训,希望大家在做的时候不要像我这么2.。。。

网友:
...500度,贴片的一般都是350以下,这样焊点接触时的温度大概在300到320之间,我用350的焊接K60N多片都没出问题。另外焊锡用好一点的,托焊不开的话用下好一点的松香。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486-1-1.html
可以试一下其它的解锁方式!

网友:
是的,在焊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焊接温度,这个在我们的数据手册中都有给出来,温度过高会损坏芯片的。

网友:
我去,500度,估计没多少芯片受得了

网友:
Solder Joint Temperature and Package Peak Temperature
看这个AN是关于焊接的。
印象中有说过是260°

网友:
500度坏的不止IC了吧。

网友:
大多数芯片都不能承受500度啊。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经验分享,最后是烫坏了还是NMI引脚的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2449-1-1.html 你的经验对我们很重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经验分享,最后是烫坏了还是NMI引脚的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2449-1-1.html 你 ...

NMI的原因

网友(2014-08-26):
500度太高了,但焊的快的话不至于坏。

网友:
硬件损坏,一般是无法解决的. 注意下温度焊接时.

网友B:
焊接也会有这事??? 我只发现过PIC的片子会偶尔掉固件,突然就不行了,重新下载才行

网友C:
焊接一般不会产生这么牛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也会有这事??? 我只发现过PIC的片子会偶尔掉固件,突然就不行了,重新下载才行 ...

不是的,如果你的焊接温度过高,高于datasheet太多,确实会导致这个问题。
所以,在焊接的时候一定注意烙铁温度不要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一般不会产生这么牛的错误……

焊接温度很重要,过高会导致芯片损坏,表象上锁也是有这种情况的,之前有网友遇到过。

网友D:
500度,这个温度焊久了肯定坏啦,快速焊接可能不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500度,这个温度焊久了肯定坏啦,快速焊接可能不会

快焊也不行,一定要在DATASHEET规定的焊接范围,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焊坏了不划算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快焊也不行,一定要在DATASHEET规定的焊接范围,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焊坏了不划算呢。 ...

还从没用过这么高的温度焊接,烙铁最高设置也就在380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从没用过这么高的温度焊接,烙铁最高设置也就在380度

datasheet规定最高温度260

网友:
实际上是心片损坏,和上锁有毛的关系

网友:
这个,一般焊前应该先看看datasheet吧

网友:
500,要疯呀

网友:
我相信,坛子里没有你这么2的。

网友:
500度是有点离谱,怎么也要不了这个温度。

网友E:
谢谢分想,这个以后要注意了。我的风枪都是开到380度,不知道这个ke02能不能顶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想,这个以后要注意了。我的风枪都是开到380度,不知道这个ke02能不能顶得住。 ...

焊MKE02的话就不用风枪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MKE02的话就不用风枪了吧,,,

怎么说呢,有时候我感觉风枪反而麻烦呢,有936烙铁搞搞也行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规定最高温度260

无铅焊锡的熔点差不多200度左右
最高温度不超过260度,手工拉焊还是相当有难度的

网友:
以为功率大就是好,快。结果悲剧了。

网友:
记下了260度

网友:
500度? 什么概念啊,你用什么焊接的,焊接时间如何把握好呢?

网友:
谢谢  260℃比较好。

网友:
长知识了